步进电机的扭力跟同步带轮大小关系

楼主(2012-09-28):
同规格的步进电机装T5X36齿和T5X16齿的扭力有区别吗,和控制精度又有什么关系,(用来做直线运动控制的场合)

网友A:
步进电动机的扭力(又称扭矩)跟与之匹配的同步轮是没有关系的,只跟通过它自身的电流、转速、磁隙(转子与定子之间的间隙,同厂家同规格的磁隙是相同的)以及所用永磁体的磁密度有关,一般滴同厂生产的同型号的电机,不考虑各材料的质量离散型,扭矩(扭力)是相同的。

步进电机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可变磁阻式)、永磁式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前面两种因其步进角度过大,工业控制一般不采用,而混合式步进电机又分为两相步进电机、三相步进电机、四相步进电机(结构与两相步进电机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驱动导线的接法)、五相步进电机,根据转子的齿数又可分为50齿和100齿两种,后者精度比前者高一倍,但因生产工艺及精度要求较高,市场产品较少,50齿的各种步进电机的步进角(整步)分别为1.8°、1.2°、1.8°(0.9°)、0.72°,半步步进角为以上的一半,100齿的步进角与50齿的半步走法步进角相同,100齿的半步走法步进角为50齿整步步进角的1/4。

在做直线运动的场合,必须通过“丝杆”或者“同步带”等,将旋转的线速度转换成直线线速度。若转换结构为丝杆,首先要确定丝杆的“螺距”,然后用(“步进角”/360)×螺距,所得结果就是你步进电机整步走的情况下的最高直线精度。若转换结构为同步带,那就要确定你选用的同步轮的有效半径R,2πR×(步进角/360°)即为步进电机整步走情况下的最高直线线速度精度。

另外步进电机每步之间(在不丢步的前提下)无累计误差,但根据你所带的负载强度以及性质特点的不同,每步会有一定的偏差(5%~10%×步进角)。

“伺服电机”是一种带有“反馈电路”以及专门驱动电路(驱动器)的特殊步进电机,其电机本身除有一个反馈输出结构之外,其它基本与步进电机相同。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2012-11-16):
谢谢师傅指点,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