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如何用PLC温度传感器测量?最好是用普通AD模块

楼主(2012-09-28):
改造一台进口英格索兰空压机,温度传感器用进口NTC 10K热敏电阻,而不是常见Pt100或Pt1000铂电阻
测量温度范围-20摄氏度到+130摄氏度

我用台达PLC

如何经济测量温度,不更换传感器

精度要求不高 显示分辨率1度

楼主: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该材料是利用锰、铜、硅、钴、铁、镍、锌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氧化物进行充分混合、成型、烧结等工艺而成的半导体陶瓷,可制成具有负温度系数(NTC)的热敏电阻。其电阻率和材料常数随材料成分比例、烧结气氛、烧结温度和结构状态不同而变化。现在还出现了以碳化硅、硒化锡、氮化钽等为代表的非氧化物系NTC热敏电阻材料。
  NTC热敏半导瓷大多是尖晶石结构或其他结构的氧化物陶瓷,具有负的温度系数,电阻值可近似表示为:
  Rt = RT *EXP(Bn*(1/T-1/T0)
  式中RT、RT0分别为温度T、T0时的电阻值,Bn为材料常数.陶瓷晶粒本身由于温度变化而使电阻率发生变化,这是由半导体特性决定的。
  NTC热敏电阻器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阶段.1834年,科学家首次发现了硫化银有负温度系数的特性.1930年,科学家发现氧化亚铜-氧化铜也具有负温度系数的性能,并将之成功地运用在航空仪器的温度补偿电路中.随后,由于晶体管技术的不断发展,热敏电阻器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1960年研制出了N1C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广泛用于测温、控温、温度补偿等方面.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多用于电源抑制浪涌。抑制浪涌用NTC热敏电阻器,是一种大功率的圆片式热敏电阻器,常用于有电容器、加热器和马达启动的电子电路中。
  在电路电源接通瞬间,电路中会产生比正常工作时高出许多倍的浪涌电流,而NTC热敏电阻器的初始阻值较大,可以抑制电路中过大的电流,从而保护其电源电路及负载。
  当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时,热敏电阻器由于通过电流而引起阻体温度上升,电阻值下降至很小,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
与PT100一样用,重校准。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想省点事,直接买一个热敏电阻变送器,再将变送器的信号传送给PLC的AD模块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换成pt100或pt1000,如果一定要用现有NTC的话,需要测阻值的模块(我不知道是否有),然后查表处理,比较烦。

网友D:
这个简单:首先测量一下0℃电阻,100℃,25℃、50℃、75℃等几个位置的电阻,计算出线性关系,直接用PLC的PT100档位测量再校正即可

网友E:
1111个小元,智能压变当棒槌卖,你看月饼算不算经济鸟?。。。。。。。嘿嘿黑

楼主:
杭州双星普天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9-28 12:29:36 3楼

基本上测温就常见的,AD监测法、RC充放电法,频率法

像你使用普通的NTC热敏电阻,可以提供一个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然后电阻分压,根据分得的电压,热敏电阻的阻值,温度和电压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这是直接用AD的方法做的,要求不高,基本可以不用校准,直接用就可以。

另外如果你PLC不方便做一些AD或者做查表计算等等的话

你可以将 电压值转换成频率,然后通过计算频率 换成对应的温度

如果有需要咨询 可以拨打电话:153--9583--0639

我就是用一个好像是100K电阻串联后接NTC电阻,24V电源

用查表方法在程序里面对模拟量输入0-10V过来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到温度.

NTC没有专用的AD模块,同时同样是10K NTC温度电阻,因为Bn为材料常数不一样材料   ,25摄氏度都是10K欧姆,其他温度的阻值不一样.由于没办法进行温度校正,我按常规Bn材料系数进行计算.结果因为温度在90摄氏度就显示110摄氏度,机器报警. 随后联系网友得到不同温度下的阻值,计算得到正确的Bn值,才解决问题

楼主:
不懂浪子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9-28 12:14:21 2楼

与PT100一样用,重校准

NTC不成线性,PT100  Pt1000成线性.美国寿力空压机控制器我就给改一台,Pt100传感器,用户因为维修过没有关电源更换压力变送器,导致控制器烧坏(传感器一根线掉到380V上).买台新控制器要接近2W.用7812稳压后串联电阻解决.

楼主:
suhua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9-28 13:59:44 4楼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想省点事,直接买一个热敏电阻变送器,再将变送器的信号传送给PLC的AD模块

NTC很少有专业的变送器,因为同样是NTC 10K热敏电阻,因为工艺和材料不一样,材料系数Bn也不一样.我这次接触的就是与常规国产NTC材料系数不一样,而且由于NTC在压缩机里面,不容易更换Pt100.  在淘宝网看到几款变送器,Bn值没办法通过参数自由调节

网友A:
NTC温度传感器在电动机上一般是用两个值,一个通一个断,并且电动机用NTC温度传感器是有温度标定的。

网友F:
用矩形科技的PLC啊,矩形科技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PLC均支持NTC10K的热敏电阻。

另外,关键是矩形科技有空压机控制PLC,配置如下:

三相电压检测、三相电流检测、相序检测、功率、功率因素检测

2路温度,2路压力,2路AO输出,还可以支持扩展模块。型号为N80M39MAD,请访问WWW.plcstar.com,查看具体的参数。

楼主:
空压机上NTC 10K是检测油的温度,不是电机温度

网友G:
深圳顾美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的可编程控制器PLC,兼容三菱FX2N的浮点运算和FX1N的定位令,可特殊加密,可发四路高速脉冲,可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类型:热电偶/PT100/热敏电阻NTC 10K/NTC 50K),可控制温度,

如有需要咨询 可以拨打电话:0755-33560339

或访问HTTP://WWW.COOL-MAY.COM查看具体内容

网友F(2012-11-01):
NTC热敏电阻, PT100均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