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关于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2-09-28):
plc报警灯闪烁,读出D1004的错误内容是浮点数F8.234E-13      有号10进制。怎么处理

网友A:
10个小时过去了没人看到啊。我先帮你转到我们台达技术群,看有在线帮你先分析。你可以加入224935385,,纵横军团群,和他们沟通这问题。

网友B:
具体浮点还是10进制,那是你软件设置问题

你的问题应该看里面的值到底是几,再根据手册来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