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1200下载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9-28):
使用S7-1200下载程序出现维护灯一直亮问题请问为什么?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如下的图

网友A:
我遇到过,激活的TIS是因为你有强制值,没有解除强制的话不能会阻止下载。解除强制就好了,如果还不行的话试试CPU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解决了,是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