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2-09-28):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台GEM的变频器,型号是GD3000,1.5KW的,开始是模块坏了,经过检查把驱动部分都修复了,K3747击穿更换,电源芯片3842更换,然后上模块,结果没显示,再就是在K3747附近有一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是稳压几伏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13-08-26):
大家好,我有一台GEM变频器,型号为GD2000-L3.7S,求说明书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B(2014-04-30):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有一台GEM变频器,型号为GD2000-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