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怎么使用选择开关,或者有的别的方法代替吗

楼主(2012-09-28):
我想用一个选择开关使用手动和自动的选择,但是没找到这种开关,有这种开关吗?或者别的方法代替?

网友A:
    就用一般的旋转开关呀,然后在开关左右插入两个文字框,写上文字不就行啦,按一下就切换一种工作模式呀,其实建议设备的手动和自动切换 要做成真实的按钮开关进行控制 !

网友B:
就用开关了,手动是0,自动是1,就可以的了

MCGS的教程,去下载的看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9/2012092316483600002-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9/20120923164603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