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的一段程序问题

楼主(2012-09-28):
请问各位大侠这段程序代表什么意思—‖—|=  d510   k4|

                                                  m4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当D510=K4的时候该段程序接通,对应的辅助继电器M0有输出。

网友B:
    大侠可以来,老汉也来得,老汉来凑个热闹,这两条指令:
    1、┤├ M4(例如LD M4)不需说,一个常开接点而已。
    2、┤=  D510  K4├(比如AND= D510 K4)是接点比较指令,也相当于一个接点;这个“接点”啊,在D510的内容为十进制数4(K4)时接通,其他情况断开;
    所以这两条指令,可看成是两个接点的串联;至于什么时候有(D510)=K4呢,我不知道。

    ——哦?!

    ——老汉的一点看家本领,不小心全抖落出来了;兜里已无货,走!

网友C:
相等比较指令,多不使用OUTm0、而使用set m0.

纯属个人习惯!

网友D:
这是一比较程序,当M100接通且寄存器D510的值等于K4时,辅助继电器M0接通,反至相反。

网友E:
关键理解|=  d510   k4|结点比较指令:将这个当做一个触点,当D510等于十进制4时,这个结点闭合导通,不等于十进制4时断开。

网友F:
即当D510里的值等于十进制40时导通

楼主:
在这里,只有两字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请那就是谢谢!多谢指导!…^

网友G:
D510等于4时,M0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