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 B056S100人机用巨集指令为什么读不出来

楼主(2012-09-29):
人机是DOP B056S100与LS  K120S K7M-DR60U通讯,想用巨集指令把人机时间读出再传送到程控器寄存器,用DOPSOft编程软件,可用GETSYSTEMTIME读不出时间,(我在人机做了数值显示元件$100,$101,$102都无数值显示)请问高手原因在那,以前对A系列人机是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A:
$100 = GETSYSTEMTIME

写在Background 宏里

网友B:
你可以在B屏软件里打开A屏画面,(对照一下)看看是否有出入?!或许软件的宏指令名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