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缆使用过程中鼓包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现场变频电缆是3+3+1带屏蔽层电缆,分别连接1600kW和750kW的AC660V电机,电缆载流量足够,电机仅空载断续运行过3次,近日发现部分电缆有多个鼓包现象,有的鼓包大,有的鼓包小,现场同样类型电缆有不同厂家的,而同时敷设运行连接同个电机的其他厂家电缆未出现鼓包现象。

请各位达人专家分析一下鼓包现象,有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危险和隐患,是否需要更换?谢谢

网友A:
大电缆出现鼓包,首先看你的电缆型号:如果是普通橡套电缆,应该属于内部线材应力导致,如果是油浸电缆,估计是绝缘有问题。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大电缆出现鼓包,首先看你的电缆型号:如果是普通橡套电缆,应该属于内部线材应力导致,如果是油浸电缆,估计是绝缘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谢谢,学习了,如果是变频电缆本身不好,会否改变导体截面形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