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EH2 PLC某段程序被隐藏,怎么让它显示出来?

楼主(2012-09-29):
台达 EH2 PLC某段程序被隐藏,怎么让它显示出来
 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团长  急着用  求解啊

网友B:
设置颜色你用的是ISPSoft 1.03还是WPLSoft 2.30,在WPLSoft 2.30编程环境下好像还没有此功能,不知道怎样被隐藏了?

WPLSoft 2.30环境下有一种办法可以看不到程序段:在“设置”——“梯形图颜色及文字设置”中设置成背景色(白色),这样就看不见梯形图了,实质都在,指示颜色一样看不见了,就好像在白纸上写了白颜色的字。

网友C:
三菱的有这功能,把它转换成STL方式可以看的到,但是在梯形图里就显示不了。

网友D:
楼主方便的话截个图吧。这样大家也比较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加密了刚打开是不显示的,要<此处内容被屏蔽>后才显示。应该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F: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G:
台达公司很注重保护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你可以按Ctrl+A选中所有的梯形图;然后进入2楼的界面,尝试修改颜色?

网友A:
对:纵横-中芯机械关于加密了刚打开是不显示的,要<此处内容被屏蔽>后才显示。应该是这个问题吧。内容的回复:

我们可以直接聊一下吗?具体一点的 我QQ 908768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