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flexible软件内变量形式

楼主(2012-09-29):
大家好,wincc flexible软件内变量的数据形势都代表什么意思啊?有bool,int什么的,我想做个温度检测,如果来读取PLC内的VD3000的数据,不知道该用什么数据形式,是dword吗?还有就是这个软件内的函数都代表什么意思?我想做个总页面,然后做4个按钮可以分别转到4个画面内。不知道转换画面的函数用什么?

网友A(2012-12-04):
做个按钮,然后属性,事件里面选释放,函数为activatescreen,下面画面名称选你要跳转那个页面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