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复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9):
问下,安全继电器的复位,我是用在急停按钮上面的,如果发生危险,我拍下急停之后,安全继电器动作,如果危险解除,我取消急停后,是不是复位引脚没有信号,那么安全继电器的输出是不会有变化的,我的理解对么,还有,如果我直接将复位引脚短接,那么是不是就是按下输出,松开复位啊?

网友A:
要看你的控制设计了。设计安全继电器输出控制会自保持,就要有复位按钮;如果单纯的急停开关锁定安全继电器动作,急停复位后,安全继电器也就自动复位了。

还有一点,安全继电器控制设计,一般情况下在负荷开关,安全点检测动作时,也会动作。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在危险动作消除之后,对动作的一个确认。

网友D:
安全继电器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之分,看看你选择什么功能的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全继电器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之分,看看你选择什么功能的继电器。

还有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设计到底选择哪种。。。

网友F:
复位按钮各个厂家的产品根据选择方式的不同,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所谓手动服务,就是当按钮按下的时候,当继电器出现异常继电器输出禁止的时候,才能使得继电器单元重新开始正常工作。所谓自动复位,不需要自动复位的按钮,当异常消失和自动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G:
既然是安全继电器,最好手动复位,以确认安全状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安全继电器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之分,看看你选择什么功能的继电器。

同意楼上的,可根据不同工艺选择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