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工作原理

楼主(2012-09-29):
  热电偶补偿导线原理的作用就是保持整条线路上的温度恒定吗?这样的话,冷端的温度就是热端的温度或者补偿导线的的作用,热端的电压差无损传到冷端?不过电压经过导线的话都会有压降的。

  一般来说,热电偶离测温表可能距离几十米,热电偶冷端(出线端)温度与测温表环境温度不同(甚至可达几十度)。

  如果用普通铜导线,根据热电偶原理,接线处又会产生温差电势,就会产生测量误差。

  如果采用补偿导线(必须和热电偶分度号匹配),它选用的金属材料,可以在接线处产生尽可能小的温差电势,尽可能减小测温误差。也就是说,将热电偶冷端移到测温表处。

  远距离传输导线的压降问题,因为测温表输入阻抗较高,热电偶产生的温差电势(毫伏级)传输电流(微A级)很小,导线上压降损失很小,在一般情况下,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有热电偶变送器,输入热电偶信号,输出4-20ma,这样可以不要补偿导线,也可以远距离传输了。

网友A:
去掉广告部分还是不错的帖子。

网友B:
偶也来凑凑趣。

之所以用补偿导线是因为热偶测温原理是温度差能够产生毫伏电压,而不同的材质制成的热偶在同一个温度差时产生的毫伏电压是不同的,还有这个温度差与毫伏电压的对应关系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是不线性的,因此不能使用函数公式来表达,只能使用对照表来对应。

现场热偶芯的接线端不能使用普通铜导线来传输毫伏电压,因为铜导线与热偶芯材质不同,而且铜不会产生温度差与毫伏电压的问题,更因为现场热偶接线端由于受介质的热传导、辐射、对流以及环境温度的影响很难做到与控制室内卡件接线端接入现场来的信号线的环境温度保持一样。

用铜导线造成热偶的毫伏电压信号只起到传输作用,而忽略了现场热偶接线端与控制温度的偏差影响。这样传输到卡件的毫伏信号就会偏大或者偏小,因此查表对应的温度值就与实际温度差距太大,所以就要使用与热偶通材质的导线把电压信号延续到卡检测。

由于热偶芯的材质价格都较贵,现场到控制室测距离大部分很远,加上电缆桥架的铺设很多都是上百米的长度,如果这个补偿导线使用了与热偶材质相同的线缆那么其价格非常昂贵,不会再工业应用中得到普及,因此人们研究出了与热偶芯材质不同价格便宜的导线,其性质与热偶芯差距不大,但其不适合热偶芯的制作,可以用来传输,这就是不同热偶对应的补偿导线。

网友C:
l两篇文章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