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N总线工业控制实例

楼主(2012-09-29):
各位大侠,谁那有关于CAN总线工业控制的实例或应用资料,简单一点的,小弟刚接触请大侠们不吝赐教,邮箱1208517452@qq.com

网友A:
can/canopen/devicenet总线中继组网通讯相关拓扑图

魏昊 13600436919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B:
其实不怎么懂,有什么好一点的资料,

楼主:
为何没人帮助小弟?工控大虾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n/canopen/devicenet总线中继组网通讯相关拓扑图魏昊 13600436919http://www.yikongda.com

魏经理,好好宣传下你的can open ,呵呵

网友A:
CAN总线光纤中继器

概述:

YFC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CAN 现场总线远距离数据通讯而设计的工业级光纤通讯中继产品。具有总线段光电隔离,信号再生,延长传输距离,增加节点数等功能。支持基于CAN2.0A/B的各类总线如:CANDeviceNetCANOoenSDSNMEA2000SAE J1939SAE J2284等。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的专有技术,数据全透明传输,自动切换数据方向,无须任何设置。YFC1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一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点对点通讯结构;YFC2系列支持一路电缆数据接口,两路光纤数据接口,适用于链型(可级联传输更远距离)、星型拓扑结构。YFC1YFC2可混合组网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特点:

?         速率自适应,无须拨码开关设置速率,透明传输,极低的纳秒级信号延时

?         独创的总线端口状态适时监测、光纤链路状态适时监测、继电器自动报警功能

?         支持点对对点、链型、星型等拓扑结构

?         8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总线和光纤运行状态

?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         独立双电源冗余,DC10-36V宽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1A反接保护功能

?         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         铝制加强机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典型应用:

该设备为光纤中继器,光纤连接方式为交叉连接,即A设备的光口TX端连接到B设备的RX端,A设备的RX端连接到B设备的TX端。连接方式有点对点型、链型和星型三种基本型,并可在基本型的基础上组合为更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描述

YFC1

工业级CAN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结构),一路电接口,一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单模光纤可选,ST/SC/FC接口可选,标配多模光纤ST接口

YFC2

工业级CAN总线光纤中继器,(支持点对点、链型、星型拓扑),一路电接口,两路光模块接口,多模/单模光纤可选,ST/SC/FC接口可选,标配多模光纤ST接口

网友A(2012-11-30):
CAN总线隔离中继器

概述:

YHC系列产品是易控达科技专门为CAN 现场总线远距离数据通讯而设计的工业级通讯中继产品。具有总线段光电隔离,信号再生,延长传输距离,增加节点数等功能。也可以将该模块放置于CAN主干线上,将单电缆的总线转换成双路的CAN总线,级联使用可以组合为更复杂的CAN总线网络拓扑结构。支持基于CAN2.0A/B的各类总线如: DeviceNetCANOoenSDSNMEA2000SAE J1939SAE J2284等。

该系列产品采用易控达独创的专有技术,数据全透明传输,自动切换数据方向,无须任何设置。YHC3产品支持3路电缆数据接口,彼此之间光电隔离,当某总线段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另外两路总线段,任意一路电接口数据输入将输出到另外两路电接口。

特点:

?         支持3路独立CAN电接口,透明传输,极低的纳秒级信号延时

?         支持01Mbit/秒速率,速率自适应,无须拨码开关设置速率

?         实现总线段隔离,能够信号再生(增加节点数),延长传输距离

?         独创的总线端口状态适时监测、继电器自动报警功能

?         8LED状态指示灯,全方位显示总线运行状态

?         电接口提供每线1500W的防雷浪涌保护、15KV静电保护及防止共地干扰、自恢复过流保护功能

?         独立双电源冗余,DC10-36V宽电源供电,DC1500V电源隔离,具有1A反接保护功能

?         超强防磁场、防辐射及抗干扰功能

?         铝制加强机壳,IP30防护等级, 35mm工业卡轨安装方式

典型应用:

该设备任意电口接收的数据将传输到另外两个端口,任意电口的故障将不会影响另外两个电口。实现了各总线段隔离,能够信号再生,增加I/O节点数,延长传输距离等功能。同时支持将单电缆总线转换为双电缆输出,从而形成星型的总线结构。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描述

YHC3

工业级CAN总线电缆隔离中继器(HUB),支持3路独立CAN电接口

网友A:
     希望有机会和诸位合作

网友E(2013-01-04):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lqic.com

网友F(2016-03-31):
顶起来,顶起来,,好贴子要顶起来

网友G:
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控制器,支持CAN总线自由协议,如J1939协议,充电桩与BMS通讯的GBT 27930协议,或者CANopen协议的主站、从站,可以跟编码器、伺服、变频器等设备连接。
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如图所示:

网友H(2019-02-18):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了

网友I(2019-05-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