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网络是否需要配置终端电阻

楼主(2012-09-29):
需要配置两个终端电阻,分别加在网络的两个终端,终端电阻规格为121,1/4W,型号是DRS1-T(非耐环境型终端电阻),在网络中如果已经使用欧姆龙生产的分支器(非耐环境型),由于分支器自带标准终端电阻,不需要再另外购买终端电阻。

网友A:
AB的有他自己的,不过就是贵。

网友B:
是不是很多总线网络都是要加终端电阻的?

网友C:
是的,要配终端电阻的,很多总线都要加的,例如can总线

网友D:
canbus/canopen/devicenet总线一定要加终端电阻,否则不通,120欧,1/4w

我公司专业生产这种总线光纤中继或电缆隔离hub中继的

魏昊 13600436919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E:
出现过一次问题,原来没加终端电阻能正常运行的,后面出问题了,怎么也恢复不了,然后查了查,加了终端电阻,就好了!

网友F(2015-02-11):
哪位大师清楚如果是星型结构的网如何加终端电阻?

网友G(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