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PPI 电缆和S7-200PLC系统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29):
我使用的是Windows Virtual PC(Windows XP Mode)虚拟系统,在用西门子USB/PPI 电缆连接PC 机上的USB 口和S7-200PLC时,通讯建立不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 虚拟 机中的系统对 通讯线的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吧 !

网友B:
你的step7装的是什么版本啊?版本低了不行。

如果版本不低的话,在软件有个通信设置,选择USB/PPI就行了。

网友C(2016-05-08):
我原来就是win7 也是ppi通信,可以的呀,但是现在换成了win10没有驱动,真揪心啊

网友D(2016-06-30):
很好很好,帮我度过了连接的难关,好难搞明白

网友E(2016-09-24):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好,帮我度过了连接的难关,好难搞明白

http://plcjiemi.haotui.com/thread-52-1-1.html

我再串口,按图自已焊,能用。RS232一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