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禁止上载

楼主(2012-09-29):
我有几个松下plc 型号是FP2SH 之前被人设置了禁止上载,现在机器有问题,我想读取程序查看情况。有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也可能是我判定错误,我读取程序所有步骤正常,最终提示0步程序以上载完成。

网友A(2012-12-13):
fp装载存储器设置的,没办法改过来!联系设备厂家

网友B:
只能联系厂家解决了。。。

网友C:
程序加密了 只能找原厂

网友D(2013-01-14):
可以<此处内容被屏蔽>,不过需要一定的费用,我可以 帮你<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E:
加密了吧   想办法<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找厂家是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