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开关吗?哪里有的买!尺寸是48mmX48mm带开关盒

楼主(2012-09-29):
有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开关吗?哪里有的买!尺寸是48mmX48mm带开关盒的!

网友A:
去五金市场看看吧,这样的开关多的很,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你换个牌子也是可以的,类似家里的照明开关,只是容量大而已

网友B:
中间的一个船形开关,嵌在面板上的。

但48*48的面板可不好找。

网友C:
H W ,华为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 W ,华为的吗?

网友E:
这个船形式家里用的开r关五金店多的是啊!

外尺寸有问题重新开孔,搞成标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