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200中遇到的奇怪问题(I0.0→E0.0,Q0.0→A0.0)

楼主(2012-09-30):
  这些天遇到的奇怪问题,以前是正常的。当我在程序的输入点上写i0.0,回车后梯形图上显示E0.0,在输出点上写q0.0,回车后图上显示A0.0,写m是对应的。这是梯形图里的显示问题,在语句表里也是这样,但是并不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

  不是键盘问题,也不像是病毒作怪。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是不是PLC 的CPU选错型号了。先到300的了吧

网友B:
没事这是西门子自家用的!在工具--->选项-->常规-->助记符集选国际就变正常了!

网友C:
      这是因为你的 PLC 中显示符号切换成 德文 显示方式啦,只要在工具--->选项-->常规-->英语 就变正常了!

楼主:
  是的,是在“选项”里的设置问题,我一开始也想到了,也选了“全部还原”,不起作用。我忘了应该选西门子的还是国际的。现在清楚了。谢谢2楼,3楼还有大家。

网友D:
国外的图纸上输入/输出就是E/A,这是他们的用法

网友E:
这个是你的200PLC编程软件选择的是德语,在德语中E表示输入,A表示输出,和WINCC中变量地址是一样的,你在语言栏里改成英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