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一下,怎么用台达plc写一个暂停的程序

楼主(2012-09-30):
请教一下,怎么用台达plc写一个暂停的程序。就是想做一个暂停的按钮,然后断开后又继续往下执行,请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如果用一个常闭按钮,在PLC中用一个常闭接点来实现:
如果用一个常开按钮,在PLC中用一个二分频电路来实现:

楼主:
谢谢了,我是个初学者。有些问题就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