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碱行业 横河密度计DM8C 的故障

楼主(2012-09-30):
本人氯碱行业仪表工 在生产中遇到了横河密度计MD8C  超量程 信号不稳定的故障 请你给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   横河密度计MD8C  这类传感器,但是超量程,要么是传感器坏了,要么是干扰,要么是接触有松动---

 信号不稳定是什么频率,建议用软件在线监控看波动大不? 更换传感器试试 !

网友B:
横河密度计?。。。木有用过。。。怕是那臭名昭著的振动管密度计吧?。。。信号不稳就对鸟,稳咧才是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