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内部布局工艺实照介绍

楼主(2012-09-30):
对于穿管导线及盘柜里的器件、导线,如果通风散热条件较差应降容使用。线槽内不带屏蔽的电缆可剥去外皮后连接安装以方便布线并节省空间。

图

  当交流主电路穿越形成闭合磁路的金属框架时,三相母线应在同一框孔中穿过。电缆与柜体金属有摩擦时,需加橡胶垫圈以保护电缆。

图
下图过线孔未安装防电缆割伤的橡胶圈,穿孔导线应该捆成束加绝缘套保护.
图

  电缆连接在面板和门板上时,需要加塑料编织管和安装线槽(或采用缠绕带将导线整理成束)。柜体出线部分为防止锋利的边缘割伤绝缘层,必须加塑料护套。

图
www.dq-fx.com
图

错误处理方式

图

正确安装,如下图:
  经质检检验合格后螺栓应点上红漆作为固定标记。螺母应置于维护侧即上侧外侧或右侧螺栓应露出螺母以露出3~5个牙为宜。辅助电路导线接至母线时不得直接压在母线搭接紧固螺栓下。

图

  错误接线:器件的接地应引到接地端子或接地排(如下图)

图

  连接到PLC,变频器,软启动 ,伺服控制器输出端的交流继电器或接触器采用R - C 浪涌吸收器,直流继电器或接触器采用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的两端。

图

  如设备运转在一个对噪声敏感的情况中,可以采用EMC 滤波器减小辐射搅扰。同时为到达最优的抗干扰结果,应确保滤波器良好接地。
图

网友A:
电气控制柜内部布局工艺一定要规范。

网友B:
进口设备排布没有国内的整齐,走线也不走直角,好用才是关键

网友C: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E:
对照起来,我做的大多都不规范

网友F:
这个不错,当年师傅就是这么教的。

网友G:
规范做就是美观

维护也方便

网友H:
不错,值得学习该内容。

网友I:
按照控制柜必须严格按照工艺规范来,负责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J:
     电柜内的接线等 规范做就是美观   ,  维护也方便, 要不维修时线标都找不到的说 !

网友K:
规范做的就是美观,维护起来也便捷。

网友L:
标准化很有必要啊 学习了

网友M: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N:
又学习了一样知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标准化很有必要啊 学习了

网友P:
规范不仅仅为了美观,也是为了安全与便于维修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规范做就是美观   维护也方便

网友R:
高人,值得学习,,,,

网友S:
都挺常见,也都有道理的。。。。。。

网友T:
非常好,                     工艺不错。

网友U:
很少有真正严格按照规范来做事的单位和产品

网友V:
非常好的做法

网友W:
确实,能做到全都规范是最好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规范做就是美观   维护也方便

网友Y:
感谢楼主,很好的东西吗?!!!!

网友Z:
很不错的东西,值得看一看!!!

网友AA:
非常实用的东西!多谢

网友AB: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几个要求呀,有没有更系统一点的了。

网友AC:
规范了,安全第一,维护方便!学习了。

网友AD:
电气柜内部的有什么具体规范可寻么?

网友AE:
还是规范好,后期的维护会方便很多。

网友AF:
要规范。是真的。。。。好看,维护方便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要规范。是真的。。。。好看,维护方便

学习了

网友AH:
还是人家老外的东西好。标准,整齐、

网友AI:
规范的东西 看来就是舒服,

网友AJ:
 有图看得更明白,不错

网友AK:
可以使用菲尼克斯的布线系统,省事,而且绝对的美观,不易接错线,方便调试。

网友AL:
学习了,有些细节还是要注的

网友AM:
楼主的接线规范很好呀,如果工控界的接线规范都能这么细心,对于一些干扰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避免呀。我是做伺服的,在现场遇见的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接线不规范带来的干扰。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AN:
顶一下,值得学习,现场就是有这些情况如接地原因,两设备电势差

网友AO:
一定要好学习认真学习

网友AP:
引用 网友B:
进口设备排布没有国内的整齐,走线也不走直角,好用才是关键

网友AQ:
非常棒的帖子

网友AR:
说的不错,为维修提供了便利,节省了时间。

网友AS:
这个要细心  要哪里出了点错误  找起来头都是晕的

网友AT:
不错,以后验收电气控制柜就以此为标准。

网友AU:
透过工艺要求的整齐美观,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行安全稳定,操作检修方便。

网友AV:
    很值得学习的帖子

网友AW:
规范才好,维护方便,线套套管大家都知道,有时调试过程中难免出错。线放短了就够不到新的端口,再重新接线然后剥开走线槽,很麻烦,最近拆一个日本的电控箱,很美观舍不得拆

网友AX:
引用 网友E:
对照起来,我做的大多都不规范

xuexi

网友AY:
引用 网友J:
电柜内的接线等 规范做就是美观   ,  维护也方便, 要不维修时线标都找不到的说 !

网友AZ:
规范的地线是不是黄绿色的啊,而且每个颜色至少占30%?

网友BA:
受教了。真的很不错。

网友BB:
太好了,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网友BC:
引用 网友AM:
楼主的接线规范很好呀,如果工控界的接线规范都能这么细心,对于一些干扰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避免呀。我是做伺服的,在现场遇见的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接线不规范带来的干扰。细心决定成败!

规范操作前期可能比较费心思,但后期维护和安全使用方面一般都是比较好,坚持规范操作还是比较有价值.

网友BD:
真要注意细节,学习啊。

网友BE:
布线非常漂亮,检查及维修都很方便,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Y:
引用 网友H:
不错,值得学习该内容。

网友BF:
看这,再回想自己做的⊙﹏⊙b汗了

网友BG(2012-11-06):
楼主的接线很规范,这种模式可以避免接错线路,值得大家学习

线路哪里有问题,可以及时的找到问题,给更换带来方便

网友BH:
值得学习,美观、整齐、维修也好查线路。

网友BI:
这个大大滴好,很多人就没有注意(我基本就是因为这些骂现场接线人员)

网友BG:
谢谢楼主的分享,电柜就要这样,既安全维修也方便

网友BJ:
简单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好!

网友BK:
非常好,非常值得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