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指令集

楼主(2012-10-01):
1  位逻辑指令
   1.1  -||-    常开接点(地址)
   1.2  -|/|-   常闭接点(地址)
   1.3  XOR     位异或
   1.4  -|NOT|- 信号流反向
   1.5  -( )    输出线圈
   1.6  -(#)-   中间输出
   1.7  -(R)    线圈复位
   1.8  -(S)    线圈置位
   1.9  RS     复位置位触发器
   1.10  RS     置位复位触发器
   1.11 -(N)-   RLO下降沿检测
   1.12 -(P)-   PLO上升沿检测
   1.13 -(SAVE) 将RLO存入BR存储器
   1.14 MEG     地址下降沿检测
   1.15 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楼主:
2  比较指令
   2.1  CMP_I   整数比较
   2.2  CMP_D   双整数比较
   2.3  CMP_R   实数比较

楼主:
3  转换指令
   3.1  BCD_IBCD码转换为整数
   3.2  I_BCD    整数转换为BCD码
   3.3  I_DINT   整数转换为双整数
   3.4  BCD_DIBCD码转换为双整数
   3.5  DI_BCD   双整数转换为BCD码
   3.6  DI_REAL  双整数转换为浮点数
   3.7  INV_I    整数的二进制反码
   3.8  INV_DI   双整数的二进制反码
   3.9  NEG_I    整数的二进制补码
   3.10 NEG_DI   双整数的二进制补码
   3.11 NEG_R    浮点数求反
   3.12 ROUND    舍入为双整数
   3.13 TRUNC    舍去小数取整为双整数
   3.14 CEIL    上取整
   3.15 FLOOR   下取整

楼主:
4  计数器指令
   4.1  S_CUD   加减计数
   4.2  S_CU    加计数器
   4.3  S_CD    减计数器
   4.4  -(SC)   计数器置初值
   4.5  -(CU)   加计数器线圈
   4.6  -(CD)   减计数器线圈

楼主:
5  数据块指令
   5.1  -(OPN)  打开数据块:DB或DI

楼主:
6  逻辑控制指令
   6.1  -(JMP)  无条件跳转
   6.2  -(JMP)  条件跳转
   6.3  -(JMPN) 若非则跳转
   6.4  LABEL   标号

楼主:
7  整数算术运算指令
   7.1  ADD_I  整数加法
   7.2  SUB_I  整数减法
   7.3  MUL_I  整数乘法
   7.4  DIV_I  整数除法
   7.5  ADD_DI 双整数加法
   7.6  SUB_DI 双整数减法
   7.7  MUL_DI 双整数乘法
   7.8  DIV_DI 双整数除法
   7.9  MOD_DI 回送余数的双整数

楼主:
8  浮点算术运算指令
  8.1  基础指令
   8.1.1 ADD_R 实数加法
   8.1.2 SUB_R 实数减法
   8.1.3 MUL_R 实数乘法
   8.1.4 DIV_R 实数除法
   8.1.5 ABS   浮点数绝对值运算
  8.2  扩展指令
   8.2.1 SQR   浮点数平方
   8.2.2 SQRT  浮点数平方根
   8.2.3 EXP   浮点数指数运算
   8.2.4 LN    浮点数自然对数运算
   8.2.5 SIN   浮点数正弦运算
   8.4.6 COS   浮点数余弦运算
   8.2.7 TAN   浮点数正切运算
   8.2.8 ASIN  浮点数反正弦运算
   8.2.9 ACOS  浮点数反余弦运算
   8.2.10ATAN  浮点数反正切运算

楼主:
9  赋值指令
   9.1   MOVE  赋值

楼主:
11 移位和循环指令
  11.1  移位指令
   11.1.1  SHR_I  整数右移
   11.1.2  SHR_DI 双整数右移
   11.1.3  SHL_W  字左移
   11.1.4  SHR_W  字右移
   11.1.5  SHL_DW 双字左移
   11.1.6  SHR_DW 双字右移
  11.2  循环指令
   11.2.1  ROL_DW 双字左循环
   11.2.2  ROR_DW 双字右循环

楼主:
12 状态位指令
   12.1   OV -||- 溢出异常位
   12.2   OS -||- 存储溢出异常位
   12.3   UO -||- 无序异常位
   12.4   BR -||- 异常位二进制结果
   12.5   ==0-||- 结果位等于"0"
   12.6   <>0-||- 结果位不等于"0"
   12.7   >0-||-  结果位大于"0"
   12.8   <0-||-  结果位小于"0"
   12.9   >=0-||-  结果位大于等于"0"
   12.10  <=0-||- 结果位小于等于"0"

楼主:
13 定时器指令
   13.1   S_PULSE  脉冲S5定时器
   13.2   S_PEXT   扩展脉冲S5定时器
   13.3   S_ODT    接通延时S5定时器
   13.4   S_ODTS   保持型接通延时S5定时器
   13.5   S_OFFDT  断电延时S5定时器
   13.6   -(SP)    脉冲定时器线圈
   13.7   -(SE)    扩展脉冲定时器线圈
   13.8  -(SD)     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13.9  -(SS)     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13.10  -(SF)    断开延时定时器线圈

楼主:
14 字逻辑指令
   14.1   WAND_W   字和字相"与"
   14.2   WOR_W    字和字相"或"
   14.3   WAND_DW  双字和双字相"与"
   14.4   WOR_DW   双字和双字相"或"
   14.5   WXOR_W   字和字相"异或"
   14.6   WXOR_DW  双字和双字相"异或

网友A:
学PLC很久了,就是没能把指令记牢,太容易忘记了

网友B:
                   怎么能忘记呢.

网友C(2018-06-08):
好好看啊我在上班

网友D(2018-09-09):
||-    常开接点(地址)
   1.2  -|/|-   常闭接点(地址)
   1.3  XOR     位异或
   1.4  -|NOT|- 信号流反向
   1.5  -( )    输出线圈
   1.6  -(#)-   中间输出
   1.7  -(R)    线圈复位
   1.8  -(S)    线圈置位
   1.9  RS     复位置位触发器
   1.10  RS     置位复位触发器
   1.11 -(N)-   RLO下降沿检测
   1.12 -(P)-   PLO上升沿检测
   1.13 -(SAVE) 将RLO存入BR存储器
   1.14 MEG     地址下降沿检测
   1.15 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网友D:
   1.12 -(P)-   PLO上升沿检测
   1.13 -(SAVE) 将RLO存入BR存储器
   1.14 MEG     地址下降沿检测
   1.15 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网友D:
||-    常开接点(地址)
   1.2  -|/|-   常闭接点(地址)
   1.3  XOR     位异或
   1.4  -|NOT|- 信号流反向
   1.5  -( )    输出线圈

   1.13 -(SAVE) 将RLO存入BR存储器
   1.14 MEG     地址下降沿检测
   1.15 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网友D:
   1.15 POS     地址上升沿检测

网友D:
||-    常开接点(地址)
   1.2  -|/|-   常闭接点(地址)
   1.3  XOR     位异或
   1.4  -|NOT|- 信号流反向

网友D:
||-    常开接点(地址)
   1.2  -|/|-   常闭接点(地址)
   1.3  XOR     位异或
   1.4  -|NOT|- 信号流反向
   1.5  -( )    输出线圈
   1.6  -(#)-   中间输出
   1.7  -(R)    线圈复位

网友E:
8 浮点算术运算指令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