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Y/△换接启动控制

楼主(2012-10-01):
三相异步电动机Y/△换接启动控制。

控制要求:

由于电动机正反转换接时,有可能因为电动机容量较大或操作不当等原因,使接触器主触头产生较为严重的起弧现象,如果电弧还未完全熄灭时,反转的接触器就吸合,则会造成电源相间短路,用PLC来控制电动机则可避免这一问题。触动启动按钮SB2后,电动机先做星形连接启动,经延时6s后自动换接到三角形连接运行;触动停止按钮SB3后电动机停止转动。

表10-17------------------I/O地址表

编号
地址
说明
功能
10.0
SB2按钮输入
启动电动机
10.1
SB3按钮输入
停止电动机
输出地址表 (如表10-8所示)
Q0.0
接入KM1接触器
供电动机电源
Q0.1
接入KM2接触器
三角形启动
Q0.2
接入KM3接触器
星形启动

基于PLC的三相异步电动机Y/△换接启动控制接线图

电气控制接线图,如图10-14所示

星角启动PLC接线图10-15

电动机接线图10-16

Y/△换接启动过程分析

启动,按启动按钮SB2,10.0的动合触点闭合,M1.0线圈得电,M1.0的动合触点闭合,Q0.0线圈得电,即接触器KM1线圈得电,1s后Q0.2线圈得电,即接触器KM3线圈得电,电动机做星形连接启动;同时定时器线圈T200得电,当启动时间累计达6s时,T200的动断触点断开,Q0.2失电,接触器KM3断电,触头释放,与此同时T200的动合触点闭合,T202得电,经0.5s后,T202动合触点闭合,Q0.1线圈得电,电动机接成三角形,启动完毕。定时器T202的作用是使KM3断开0.5s后KM2才得电,避免电源短路。停车:按停止按钮SB3,10.1的动断触点断开,M1.0、T200失电;M1.0、T200的动合触点断开,Q0.0、Q0.2失电。KM1、KM断电,电动机做自由停车运行。

过载保护:当电动机过载时,热过载保护继电器FR的动断触点断开,电动机也停车。

手动切换:按下SB1,手动切换Y/△

注意:接通电源之前,将三相电源模块的开关置于"关"位置,请在连接好接线后,才将这一开关接通,请千万注意人身安全。

三相异步电动机Y/△换接启动控制PLC编程

程序如图10-17所示。 图10-17 基于三相异步电动机Y/△换接启动控制

网友A:
一定要记着不只要程序上做联锁,硬件连锁也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