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电流计算公式

楼主(2012-10-01):
高(中)压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高(中)压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是电力系统分析、确定系统接线、选择电气设备、整定继电保护装置以及校验电动机启动等工作的基础。从短路类型分:主要有三相短路、两相短路、两相接地、单相接地等。从实际需要看,主要需计算短路冲击电流、短路全电流最大有效值、超瞬变短路短路电流有效值、0.2时的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稳态短路电流有效值、超瞬变短路容量、稳态短路容量及其它根据需要所应计算的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的计算可采用标幺制或有名单位制。对于包含有多少个电压等级的高(中)压系统,一般均采用表幺制,对于1000V以下的低压系统,一般采用有名单位制。

楼主:

低压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1)三相短路电流计算:起始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KA

In =1.05Un /√3 /Z∑=1.05Uφ/√R2∑+X2
式中 Un、U/φ——网络标称电压(线电压、相电压),V。
Z∑、R2、X2∑——计算电路总阻抗、总电阻、总电抗,主要为系统、变压器、母线、及线路阻抗,mΩ。
2)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及单相短路电流计算由序网分析可知,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及单相短路电流可由下式求得:
In =3/|Z1∑+Z2∑+Z0∑|= √3Un/(R1∑+R2∑+R0∑)2+(X1∑+X2∑+X0∑)2

式中 :Un、——网络标称电压(线电压、相电压),V。

Z1∑、Z2∑、Z0∑计算电路正序、负序及零序总阻抗,mΩ。
R1∑、R2∑、R0∑计算电路正序、负序及零序总电阻,mΩ。

X1∑+X2∑+X0∑计算电路正序、负序及零序总电抗,mΩ。

负序阻抗与正序阻抗相等。零序阻抗为相线零序阻抗与3倍保护线/中性线的零序阻抗之和。由于配电变压器一般均采用Dyh或Yyh联结,故在计算时无需考虑变压器及高压侧的零序阻抗。对于用过阻抗接地的TT系统,该阻抗应按3倍计入计算电路的零序阻抗。
可通过计算出相保(相线与保护线PE、PEN)/相零(相线与中性线N)回路阻抗的方法直接求取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及单相短路电流/KA,此时
In =Un√3/Z = Uφ/√R2+X2
式中 Un、——网络标称电压(线电压、相电压),V。
Z、R、X——相保/相零回路阻抗、电阻、电抗,mΩ。

楼主:
标幺值计算公式

表幺制是一种相对单位制,电参数的标幺值为其有名值与基准值之比。

常用标幺值计算式(见表6-1)

表6-1 常用标幺值计算式
名称计算式说明
容量标幺值S*Jz = S/SJz式中 S、U、I、X及SJz、UJz、IJz、XJz分别以有名单位及基准容量表示,容量(MVA),电压(KV),电流(KA)、电抗(Ω)。
电压标幺值U*Jz = U/UJz
电流标幺值I*Jz = I/IJz
电抗标幺值X*Jz = X/XJz

楼主:
电力系统原件标幺值计算式

电力系统原件标幺值计算式(见表6-2)

表6-2 电力系统原件标幺值计算式

名称
电抗平均额定值
电抗标幺值计算式 X*Jz
说明
标幺值
(Ω/km)
通用式
换算至SJZ=100MVA
电力系统
Sjz/Sdxt
100/Sdxt
Sdxt-系统短路容量,MVA
发电机
Xn*d·Sjz/Sef
100Xn*d/Sef
Xn*d-发电机次暂态电抗标幺值
变压器
Ud%

Ud%/100·Sjz/Seb
Ud%/Seb
Ud%-变压器短路电压百分率 Seb-变压器额定容量.MVA
电缆线路
3-10kv0.08X·L·Sjz/U2p8L/U2p

X-线路电抗额定值,Ω/km

L-线路长度,km

Up-平均额定电压 kv

(Up=3.15,6.3,10.05,37,115kv

35kv0.12X·L·Sjz/U2p12L/U2p
架空线
3-10kv0.4X·L·Sjz/U2p40L/U2p
35-110kv0.425X·L·Sjz/U2p42.5L/U2p
电抗器
X*·ekX*·ek 、Ujk·Uek/Iek·Ujk

X*·ek-电抗器电抗标幺值

Uek、Iek-电抗器额定电压、电流

Ujk、Ujk-基准电压、电流

楼主:
电力系统阻抗标幺值、有名值和短路功率的换算公式

电力系统阻抗标幺值、有名值和短路功率的换算公式 (见表6-3)

表6-3 电力系统阻抗标幺值、有名值和短路功率的换算公式

序号
元件名称
有名值/Ω
短路功率 MVA
符号说明
发电机(或电动机)
X"d"d% U2e/100Se
Sd=100Se"d%
变压器

=△Pd U2e/S2
Rb=△Pd/3I2x10-3
ex10-3
Xb=√Z2b-R2b
Zb=Ud% U2e/100 Se
当电阻值允许忽略不计时
Xb=Ud% U2e/100 Se
Sb=100Se/Ud%
Se-发电机(电动机)或变压器的额定容量,MVA(对于三线圈变压器Se指最大容量线圈的额定容量)
X"d-发电机(电动机)的超瞬变电抗相对值
χ"d%-发电机(电动机)的超瞬变电抗百分值
电抗器
Xkk% Ue/100√3 Ie
100√3IeU2p/χk%Uc

Ud%-变压器阻抗电压百分率

χk%-电抗器的电抗百分率

Ue-额定电压(指线电压),kv

Ie-额定电流,kA

Up-元件所在级的平均额定电压,kv

X、R-线路每相电抗值、电阻值,Ω

Sdx-系统短路容量,MVA

Sj-基准容量,MVA

△Pd=变压器短路损耗,kW

线路
Sd=U2p/X
电力系统(已知短路容量Sdx)
Xx=U2p/Sdx
Sd=Sdx
基准电压相同,从某一基准容量Sj1下的标幺值X*1换算到另一基准容量Sj下的标幺值X*

将电压Up1下的阻抗值R1、X1换算到另一电压Up2下的阻抗值R2、X2
R2=R1 U2p2/U2p1

X2=X1 U2p2/U2p1
U2的为U的平方

楼主:
6(10)/0.4KV变压器二次侧短路容量(见表6-4)

表6-4 6(10)/0.4KV变压器二次侧短路容量

变压器容量/KVA短路电压Ud%
当变压器高压侧短路容量/MVA
当变压器低压侧短路容量/MVA
4.5
1.822.02.072.112.132.152.172.20
1352.312.612.712.82.842.872.922.96
1802.863.333.543.643.73.773.853.92
2403.474.24.524.74.814.925.055.18
3204.155.245.746.026.226.46.626.86
4204.836.377.137.587.888.178.558.83
5605.557.78.829.5310.010.0511.111.8
7506.259.110.0711.812.513.314.315.4
10006.910.0512.814.315.416.618.220
4.0
2.02.222.312.362.382.412.422.47
1252.382.72.842.92.942.993.033.08
1602.863.333.533.643.73.773.853.92
2003.334.04.294.454.554.654.764.88
2503.854.775.185.45.555.75.886.05
3154.45.656.256.586.87.027.37.58
4005.06.677.58.08.338.679.19.53
5005.557.78.839.5310.010.0511.111.8
6306.128.8110.0311.312.012.713.614.6
4.5
6.49.411.212.313.114.015.116.3
10006.910.0512.814.315.416.618.220

楼主:
10KV架空线路末端短路容量(见表6-5)

表6-5 10KV架空线路末端短路容量

线路长度/km
线路始端短路容量 MVA
线路末端短路容量 MVA
19.6518.727.134.942.349.355.662.067.873.397.0116
29.3317.524.631.036.741.746.452.054.558.071.881.6
39.0316.422.827.932.436.239.742.845.548.057.062.9
48.7415.520.925.329.032.134.837.139.140.847.351.3
58.4714.719.423.226.228.730.832.634.235.540.243.2
68.2213.918.221.823.926.027.729.130.431.535.237.4
77.9813.317.019.922.023.825.226.427.428.231.232.9
87.7512.716.018.520.421.923.124.124.925.628.029.3
97.5512.115.217.419.020.321.322.222.823.525.426.6
107.3411.614.316.317.718.819.820.521.121.623.224.2
126.9710.0713.014.615.716.617.217.818.318.719.920.6
146.639.9211.913.214.114.815.315.816.116.417.417.9
166.329.2510.912.012.813.413.814.214.414.715.415.8
186.058.6610.111.111.712.212.512.813.013.313.914.2
205.88.189.4410.0210.0811.211.511.711.912.112.612.9
注:本表按下式计算而得: Sd2= Sjz/X= 100/X*1+X*L =100/100/Sd1+X*L

式中 Sd1——线路始端短路容量。MVA

Sd2——线路末端短路容量,MVA
X*1——线路始端电抗标幺值X*L——线路电抗标幺值

楼主:
6KV架空线路末端短路容量(见表6-6)

表6-6 6KV架空线路末端短路容量

线路长度/km
线路始端短路容量 MVA
线路末端短路容量 MVA
19.116.723.128.533.237.341.044.347.249.859.766.2
28.3314.318.722.124.927.129.030.632.033.137.239.7
37.6812.515.718.219.921.322.523.524.224.927.128.4
47.1311.113.615.316.617.618.319.019.519.921.322.1
56.659.6212.013.314.214.915.415.916.216.617.518.1
66.239.0510.711.712.313.013.413.714.014.214.915.3
75.878.369.6310.511.011.511.812.012.312.412.913.2
85.547.678.789.469.9610.310.510.610.911.011.511.7
95.257.128.068.659.059.329.539.79.839.9410.310.5
105.06.657.457.948.278.58.688.88.939.09.39.44
124.545.856.486.857.17.277.47.57.577.647.857.94
144.115.245.746.036.226.356.456.526.576.636.786.85
163.834.755.115.385.535.635.75.775.85.855.976.02
183.554.324.654.834.955.045.15.155.185.225.35.35
203.313.974.254.414.54.574.624.674.74.724.84.83
注:本表按下式计算而得: Sd2= Sjz/X= 100/X*1+X*L =100/100/Sd1+X*L

式中 Sd1——线路始端短路容量。MVA

Sd2——线路末端短路容量,MVA
X*1——线路始端电抗标幺值X*L——线路电抗标幺值

网友A:
这些都是好资料啊,工厂供电设计必备的,不过供电设计手册上可以查的到!

网友B:
呵呵   ,弄这些倒网上其实真不容易    这些都是我在大学是  学供配电技术学到的知识但那时候谁学习啊     好资料  大家好好珍惜  我更好好看看   真心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C:
目前有许多的书籍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当你准备购买一本好书时,就会发现,要买齐你想买相关的知识书籍至少要5本。

支持老大的无私,不管有没有,放着有用啊!

复制 粘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资料 收藏了!

网友F:
好东东,搜藏了!!!!!!!!!!!!!!

网友G(2017-05-17):
很好的资料,收藏研究下,有问题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