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通讯芯片故障
江湖走走-

楼主(2012-10-01):
通过电脑用编程电缆与PLC通讯口连接,做通讯测试,发现大多数通讯连接是成功的,偶尔出现无法通讯的情况,为了严格起见,打开机器,着重观察通讯芯片IC5,三菱34051(16端子贴片,实际为MC34051),未发现外观变异,对该芯片电源脚进行电压测量,电压为DC5V,正常,于是交付给客户,作无故障处理,并叮嘱客户将PLC与触摸屏连接的电缆,更换一根新的,如果不行甚至将触摸屏更换一只试用,但客户返回之后几天,再次来电表示,外围已经全部更换过,但故障仍然出现。机器再次拿回后,不敢轻易下结论,再次打开机器,按芯片排除的方法修理,将通讯的芯片IC5更换,结果焊下芯片后发现,芯片下面已经发黑了,原来该芯片已经因电流过大烧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呀 ! 这个通讯 也是因这个 IC 芯片的原因夏引起吗, HP6303 电脑的 COM 端口通讯不良一般是什么芯片故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维修经验呀 ! 这个通讯 也是因这个 IC 芯片的原因夏引起吗, HP6303 电脑的 COM 端口通讯不良一般是什么芯片故障 ?

网友:
编程口坏了 一般是通讯芯片坏了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