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LC数据类型中的W和I

楼主(2012-10-01):
  我们都知道,W和I类型的变量都是16位宽的,有的指令中称为字(W),有的称为整数(I),这让我很困惑,它似乎意味着有的是无符号的,有的是有符号的,怎样来区分呢?再比如这个数据运算指令,MOV_DW,输入端写负数竟然传送错误,而MOV_W就可以正确传送。谁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吗?或者解释一下也行。

  谢谢,国庆节好。

网友A:
MOV_DW是双字传送

MOV_W是字传送指令

网友B:
字类型的话,只能表示占用12个位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具体是什么作用的,是数据还是地址还是字符都不知道。而int类型的话表示短整形数据,是整形数据大家做中的一员。整形数据家园还有长整形,短整形以及无符号的长短整形以及字符型。整形数据只能表示整数而不能表示小数,如果需要具体表示小数的话,就需要采用浮点数了。int类型数据的正负是用首位的1,0来表示的,所以输入附属的时候直接自己转换一下就可以了,应该不存在MOV-DW双字传输会出错的情况。楼主可以把图片贴上来看看嘛?

网友C:
    MOV_DW是双字传送 , MOV_W是字传送指令  你所输入的字大小不一样当然要错呀 !

楼主:
  今天公司上不了网,等我发个图你看下。

  这个数据类型还是不太明白,有时用字,有时用整型。

网友D:
INT 表示有符号的,WORD表示无符号的,MOV_DW保持和这个没有关系,应该是,你输入的类型错了,DW是双

网友E:
都是16位和32位的数吧。。。。。。

网友F:
节日工作辛苦了啊!!

注意身体啊

劳逸结合啊!!!

楼主:
  我再试试,感觉一些数据类型的规定不准确。

  节日歇了一天。有一个小时的篮球就可以调整了。

网友G:
     W为无符号字整数,其范围为0~65535,I为有符号字整数,其范围为 -32767~+32767。字存储器存储数为0~FFFF,如以无符号字整数显示为:0~65535,如以有符号字整数显示为 -32768~+32767。其:0~+32767=0~7FFF,-1~-32768=>FFFF~8000。

网友G:
 MOV_DW,输入端写负数竟然传送错误,而MOV_W就可以正确传送。谁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吗?或者解释一下也行。

     不会吧,对MOV_W,可输入负数范围为-1~-32768,即16进制数FFFF~8000,如用-32769输入将显示错误,因为它超出负数范围,但用 -32769 输入给MOV_DW,编译是没问题的。见下图:

楼主:
  谢谢诸位。

  但是看我这个图。

网友G:
      网络2 -10显示的 4294967286是 将VD10双字内容显示为无符号的双字整数,如将其显示为有符号的双整数

就= -10 。 -10写入双字的16进制形式为 :16#FFFFFFF6   即:如将它转换为无符号双字整数=4294967286,如将它转换为有符号双字整数= -10.   我写的程序显示为-10,见下图:

楼主:
W和DW不是要求无符号的吗。唉。

网友H:
引用 楼主:
W和DW不是要求无符号的吗。唉。

网友G(2012-11-08):
13楼:我们所用的S7-200的编程版本不一样造成的,你的版本对MOV传递指令输出显示为无符号整数,我用的版本对MOV传递指令输出显示为有符号整数。对-10这个带符号的整数,在存储器的内容为:16#FFFFFFF6 ,如此值显示为有符号的整数为 -10,如显示为无符号整数就是:429496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