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120变频器动态优化时,总报F7982

楼主(2012-10-01):
电机在动态优化时,就报F7982的5,是编码器不发送数据,更换好的编码器还是报,电缆的屏蔽层均接地良好,接线正确,请各位朋友给予适当建议,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是否连接到正确的接口位置上?

楼主:
其它相同的编码器的电机都能优化通过,只有这一个报故障

网友A:
对:奇帅关于其它相同的编码器的电机都能优化通过,只有这一个报故障 内容的回复:

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吧,把这个电机接到你已经正确优化过的其它驱动器上试试,确定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另外,可以更换一下电缆再试试。

楼主:
对:Like_MCU关于回复内容:对:奇帅关于其它相同的编码器的电机都能优化通过,只有这一个报故障 内容的回复: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吧,把这个电机接到你已经正确优化过的其它驱动器上试试,确定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另外,可以更换一下电缆再试试。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关注,是电缆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