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怎样让一个输出点接通几秒后再断开几秒

楼主(2012-10-02):
请教一下大家,用台达的plc怎样让一个输出点接通几秒后再断开几秒然后再接通。试了几次没办法实现,请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用两个计时器,循环啊

网友B: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楼上的方法应当可以;

楼主可说一下你的编程。

网友C:
使用2个定时器循环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分频电路。

网友D:
     用2个通电延时定时器T1与T2,根据需要设定延时时间。用T2的常闭触点接T1定时器,用T1的常开点接T2定时器,再用T1的常闭点接输出点即可。

     动作过程:开机T1得电开始延时,其常闭点闭合,故输出=1,延时几秒,T1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输出=0,其常开点闭合使T2得电延时,延时几秒,T2动作,T2的常闭点断开,使T1失电断开,T1的常开点断开又使T2失电断开。使T1重新得电延时,而T1常闭点闭合,又使输出=1。。。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2个通电延时定时器T1与T2,根据需要设定延时时间。用T2的常闭触点接T1定时器,用T1的常开点接T2定时器,再用T1的常闭点接输出点即可。     动作过程:开机T1得电开始延时,其常闭点闭合,故输出=1,延时几秒,T1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输出=0,其常开点闭合使T2得电延时,延时几秒,T2动作,T2的常闭点断开,使T1失电断开,T1的常开点断开又使T2失电断开。使T1重新得电延时,而T1常闭点闭合,又使输出=1。。。

同样的方法

网友F:
我用三菱编的,没用过台达的。台达的应该与三菱的指令很相似

网友G:
PLC入门教材中均有提及的闪烁电路。Y0接通2s又断开2s循环反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