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改二相 大家讨论

楼主(2012-10-02):
电机三相改二相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没有试过,这样可行吗 ??? 还有就是三相电机的绕组和单相电机绕组一样吗 ?

网友B:
改动后的电机功率是原功率的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这样可行吗 ??? 还有就是三相电机的绕组和单相电机绕组一样吗 ?

自动窗帘上用的就是单相的,呵呵

网友D:
只能对小功率的电机进行改装吧???

网友E:
这样接线没试过,功率,电流以及各种参数会发生改变吗?

网友F:
请问伺服器与三相200V的,能改椐单相220V吗?

网友G:
搞清楚楼主是改两相,不是单相。

网友H:
对:刘阳和关于搞清楚楼主是改两相,不是单相。 内容的回复:不就是单相吗,220V的

网友H:
这样改可以,不过只适应改小功率的电机,星型和三角型都可以。

网友I:
改两相的话是不可以的,相位角不对啊,单相的话又不全对

网友G:
对:爱学习爱讨论关于回复内容:对:刘阳和关于搞清楚楼主是改两相,不是单相。 内容的回复:不就是单相吗,220V的内容的回复:

两相与单相不是一回事。两相电机与单相电机有区别的。

网友J:
     楼主的图示其实是三相电动机想改成单相电动机来运行,图示是一火线一零线的,这是想改成单相,而不是2相。但是又和真正咱们常见的单相电动机有区别的,真正的单相电机--绕组分布是对称90°的,而三相电动机本来分布绕组是差120°的;真正的单相电动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电流角度是差90°,三相改成的只加电容后,电流是差90°了,因2个绕组实际分布是差120°的,电磁产生力的方向就和普通单相电动机不一样了,这个电动机的效率比同功率的单相电动机的效率更低,运行的时候发热更严重;

网友K:
关键是电容  的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键是电容  的选取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图示其实是三相电动机想改成单相电动机来运行,图示是一火线一零线的,这是想改成单相,而不是2相。但是又和真正咱们常见的单相电动机有区别的,真正的单相电机--绕组分布是对称90°的,而三相电动机本来分布绕组是差120°的;真正的单相电动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电流角度是差90°,三相改成的只加电容后,电流是差90°了,因2个绕组实际分布是差120°的,电磁产生力的方向就和普通单相电动机不一样了,这个电动机的效率比同功率的单相电动机的效率更低,运行的时候发热更严重;

网友L:
估计这个接法电机不会干活的,而且一会儿就要烧了,你自己试验过吗

网友M:
两相...有这个词????????

关键在于单相异步电容运行电机定子绕组工艺与三相电机定子绕组工艺是不是相同...

目前来看是不相同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只能对小功率的电机进行改装吧???

网友O:
有没有成功案例,果真可行吗?

网友P:
可以改,但是一般是1千瓦以下的小电机!而且启动转矩降低好多,电机功率也降不少!750瓦电机我们一般加30U的电容,有时候也加45U的,决定启动转矩,但是改完后功率不足500瓦。

一般是用户为了省电,把三相电机改成2相电机!

实际上这么改确实简单,只能算是旁门左道,重新缠电机绕组,互成90才是名门正派!

网友Q:
改成220V的话   我试过加两个电容的   一个就没试过了   两个电容的话   转矩  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R:
胡说八道的,你敢通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S:


实践出真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改成220V的话   我试过加两个电容的   一个就没试过了   两个电容的话   转矩  差不了多少的

偶也看过资料,是加两个电容。

网友P:
引用 网友T:
网友Q 的回复内容:改成220V的话   我试过加两个电容的   一个就没试过了   两个电容的话   转矩  差不了多少的 偶也看过资料,是加两个电容。

一个电容行,我试过,没问题!750瓦的三相电机 我们增加一个30U的电容 45的也用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H:
这样改可以,不过只适应改小功率的电机,星型和三角型都可以。

网友V:
这样接线功率要减少一半

网友W:
对:王者之师——梁真关于请问伺服器与三相200V的,能改椐单相220V吗? 内容的回复:

能,电源端直接接220V即可

网友X:
学习了,不过有个疑问请楼主解答,就是你这个220伏的电源是直接用火线加零线啊,还是再使用一个输出是220的隔离性质的变压器啊,要是前一种会不会漏电

网友Y:
没弄过,表示不懂!!!

网友Z:
C=K×P  C 电容量微法,k系数星形0.6-0.7三角形为0.1。P为功率单位瓦特。1kw以上不宜改装。

网友AA:
小功率,加装一个单相输入变频器不就得了。接线可以不变。

网友P:
对:东族王子关于学习了,不过有个疑问请楼主解答,就是你这个220伏的电源是直接用火线加零线啊,还是再使用一个输出是220的隔离性质的变压器啊,要是前一种会不会漏电 内容的回复:

伺服驱动器一般2种电源供电,三相200V当然有相续要求,同样的3个220的单相不行,所以要380的电源进线,经过变压器才行!

也可以单相220直接接上去,这个时候直接火线零线也行,你配个隔离变压器也好,毕竟伺服器价格不便宜防止电压波动影响寿命!

网友AB: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AC:
手头要是有实验用具就好了,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D:
小功率的电机完全没有问题,像电动缝纫机上的电机基本都是这样改的,主要就是要把握电容的大小,

网友AE:
有种是三相电机的单相运行  不过方法忘了

网友AF:
前一种方法有时电机不会转,像后一种方法可用,但是电机的功率就减小了。你算过吗?电机三相绕组的电流可能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对:MatLab.XP关于回复内容:对:刘阳和关于引用 niuzaizai 的回复内容:改成220V的话   我试过加两个电容的   一个就没试过了   两个电容的话   转矩  差不了多少的 偶也看过资料,是加两个电容。内容的回复:一个电容行,我试过,没问题!750瓦的三相电机 我们增加一个30U的电容 45的也用过!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AG: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改过,功率小了,发热跟改没什么关系。

网友AH:
我以前看过一份资料。三相改单相,在任意两相之间加电容 星型需要电容180uf左右  角型需要300uf左右  接线图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AI:
楼主的问题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

1、电机分“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

1)用“单相”交流电的电机为“单相”电机;

2)用“三相”交流电的电机为“三相”电机;

3)没有“两相”电机的说法,因为你用的电源要么是“单相”,要么是“三相”,不会是“两相”;

网友AI:
2、从电机的结构看,有单相绕组、两相绕组、三相绕组之分;

网友AI:
3、“单相”电机,可以是单相绕组,也可以是两相绕组;

4、“三相”电机,只能是三相绕组;

网友AI:
5、“单相”电机是两相绕组时:

1)用的是“单相”电源,就是说电源电压只有一个;

2)两相绕组中确是两相交流电流;

3)两相绕组中的两相交流电流是同一个电源电压裂相产生的;

网友AI:
6、三相电机可以单相转动,如果线电压不变,单相运行时电流很大,我们叫它缺相运行;

网友AI:
7、三相电机,将额定电压由三相380v降到三相220V,电压降低1/√3,额顶转矩降低1/3,额定功率降低1/3;

网友AI:
8、如果三相电压220V,由220V单相电压裂相产生,由于裂相后的三相电压很难实现三相对称,所以三相电机在220V单相电压裂相后的三相电压下运行,额定功率还会下降很多;

9、所以楼主的三相电机,将电压降低1/√3,而且由单相220V裂相运行,所以运行状况很差;

网友AI:
10、楼主说的“电机三相改二相”,应该是三相电机用单相交流电“裂相”运行的问题;

网友AJ:
刘老师,我的偶像,终于看到您了!

网友P:
好不容易清净两天,刘老又出来蹦的了!

网友AK:
要加启动电容,跟加运行电容···

网友AL:
有啥討論的,明明有三個腿,要據掉一個,發現不行,又加一個拐杖。因為單相電機功率一般都很小,你說我要單相功率大的,沒有就用三項電機改。這不是胡扯嗎?

网友AI:
11、三相电机用单相交流电“裂相”运行的问题,电源是单相交流电,裂相后三相绕组电流为三相交流电!

网友AM:
孩子们啊,早些年啊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工业资源极度贫乏,那时电机稀少啊。

你们的父辈们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用过这些办法。

当时型号有J,JO等型号,到后来出Y系列后电机多了此法才退出应用舞台。

你们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要花大量精力搞这些东西,祖国有更需要你们去研究去创新的事去做。

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网友AL:
对:lgj3388关于孩子们啊,早些年啊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工业资源极度贫乏,那时电机稀少啊。你们的父辈们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用过这些办法。当时型号有J,JO等型号,到后来出Y系列后电机多了此法才退出应用舞台。你们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要花大量精力搞这些东西,祖国有更需要你们去研究去创新的事去做。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AN:
试验了,可以运转,关键是选取电容容量

网友AO: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错,学习了!

网友AP:
这种方法完全可行,但一定要选好电容。

网友AQ:
我也改过 在5.5kw以下都可以 单相

网友AR:
电机三相改二相

网友AS:
都比较在行,不错不错。。值得鼓励哈!

网友AT:
对:煙雨朦朦关于
回复内容:对:lgj3388关于孩子们啊,早些年啊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工业资源极度贫乏,那时电机稀少啊。你们的父辈们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用过这些办法。当时型号有J,JO等型号,到后来出Y系列后电机多了此法才退出应用舞台。你们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要花大量精力搞这些东西,祖国有更需要你们去研究去创新的事去做。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内容的回复:同意!
内容的回复:
呵呵,必须的~

网友AU:
引用 网友AI:
11、三相电机用单相交流电“裂相”运行的问题,电源是单相交流电,裂相后三相绕组电流为三相交流电!
我家里的三相砂轮机就是用一个220/380变压器加电容在运行的

网友:
这个有没有实践过 有无什么弊端

网友AV:
小功率,轻负载是没有问题的,山区家庭用户就是这样用的,没有三相电,例如台钻。

网友AW:
楼主说的这个仅仅是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而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需要重新分配槽参数。即根据转子槽数和定子槽数、工作电压、功率、转速等条件,重新核算极数、极距、匝数、线径等参数,重新下线。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设计槽参数、重新下线,单相电机可以改三相电机,反之三相电机也可以改单相电机,甚至改级、改压。

网友AW:
引用 网友AM:
孩子们啊,早些年啊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工业资源极度贫乏,那时电机稀少啊。你们的父辈们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用过这些办法。当时型号有J,JO等型号,到后来出Y系列后电机多了此法才退出应用舞台。你们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要花大量精力搞这些东西,祖国有更需要你们去研究去创新的事去做。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是啊,那个时代物质贫乏,但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很伟大。在物质贫乏、信息闭塞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智解决了大量的生产难题。那个时代还有人利用鼠笼电动机发电,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相电机改单相电机、单相电机改三相电机,三相电机改级、改压等等,在现代人看来都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买个新的就好了嘛。可在当时........

网友AX: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刘阳和关于引用 网友Q:改成220V的话 我试过加两个电容的 一个就没试过了 两个电容的话 转矩 差不了多少的 偶也看过资料,是加两个电容。内容的回复:一个电容行,我试过,没问题!750瓦的三相电机 我们增加一个30U的电容 45的也用过!
见过改的,针织厂的缝纫机,个人用。

网友AY(2012-11-16):
对:lgj3388关于
孩子们啊,早些年啊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国家工业资源极度贫乏,那时电机稀少啊。你们的父辈们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用过这些办法。当时型号有J,JO等型号,到后来出Y系列后电机多了此法才退出应用舞台。你们了解一下这些东西是可以的但不要花大量精力搞这些东西,祖国有更需要你们去研究去创新的事去做。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内容的回复:
兄弟把我想说的全多说了,在这里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