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装漏电保护器,如果发生漏电情况会跳匣吗?

楼主(2012-10-02):
家里的进线只有零线和火线没有接地线,如果在电热水器前端加装这样一款漏电保护器,如果发生漏电情况会启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A:
如果发生漏电情况会启到保护作用吗?

会起到保护作用,但有一点区别,现以一电饭锅为例,有接地线的只要有漏电就会动作,无须人接触,而无接地线的必须人接触到电饭锅,开关才会动作。

楼主:
对:yjig关于如果发生漏电情况会启到保护作用吗?会起到保护作用,但有一点区别,现以一电饭锅为例,有接地线的只要有漏电就会动作,无须人接触,而无接地线的必须人接触到电饭锅,开关才会动作。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漏电的时候--人体已经通过电流了,这样的接法不安全的,原因此时人体--脚--大地算是地线!

网友C:
1.家用电器安装漏电保护器必须使用三极插座,即有火线(L),零线(N),地线(PE)。当发生漏电或人触摸时会跳闸,由于把电导到大地上, 避免了对人体的损害,起到防止触电的作用。

2.漏电保护器使用二极插座漏电时不会跳闸,人体触摸电器才会跳闸。当人未穿绝缘鞋或地面潮湿时,由于漏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大于人体所能承受的安全电流时,人就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D:
这样的接法是,漏不漏电,不用没电笔检不出来,只有人触电了,才会跳闸,如果接了地线,一旦发生漏电就会马上跳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接法是,漏不漏电,不用没电笔检不出来,只有人触电了,才会跳闸,如果接了地线,一旦发生漏电就会马上跳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这样的接法是,漏不漏电,不用没电笔检不出来,只有人触电了,才会跳闸,如果接了地线,一旦发生漏电就会马上跳闸了

网友A:
无接地时,尽管已经接触到漏电设施,但操作人还未感觉到,开关已经跳闸断开。终究要比无接地、无漏电保护强的多。

当然,有接地线是最安全可靠。

网友H:
可以跳闸,我家老房子就没有接地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跳闸,我家老房子就没有接地线

        单相的漏电开关,没有接地无所谓 !

网友J:
发生漏电可以正常跳闸,因为漏电时,有电流通热水器里的水,当电流达到20mA(或15mA)时,漏保就会跳闸。

可以局部接成TN-C-S,在你家开关处,将电源零线线分成N和PE,N接进开关,PE不经开关直接接到插座的PE。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发生漏电可以正常跳闸,因为漏电时,有电流通热水器里的水,当电流达到20mA(或15mA)时,漏保就会跳闸。可以局部接成TN-C-S,在你家开关处,将电源零线线分成N和PE,N接进开关,PE不经开关直接接到插座的PE。

参考

网友L:
这个就是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漏电肯定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L:
一般家用电热水器上面都自带这个漏电保护开关的。

网友M:
如果漏电肯定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N:
提供一个咨询供一旁参考。

我家里用的奥特朗快速热水器,自带漏电功能。拆开看过了。有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是:

电源的零线 火线 底线都一起穿过铁心中央。

其作用是,如果漏电是经过铁壳进去电源地线的话,互感器没有感应到漏电,不跳。至于外面线路要不要跳是外面的事情了。

如果漏电是经过水管和水流离开的话漏电装置就会跳。

究竟这个地线是否穿过铁心关系很大。

网友N:
楼主的问题显然跟我上面说的事情没有关系,因为他根本没有地线。相当于地线没有穿过铁心。

这种情况就只有漏电电流从外壳离开设备的话才会跳了。

网友O:
没有接地线也一样的。

网友P:
没问题会跳的

网友Q:
漏电开关的原理:一个铁芯上有两个绕组,一个输入电流绕组和一个输出电流绕组,当无漏电时,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在铁芯上二磁通的矢量和为零,就不会在第三个绕组上感应出电势,否则第三绕组上就会感应电压形成,经放大去推动执行机构,使开关跳闸。所以接不接地应该无关。仅供参考

网友R(2012-11-02):
对:yjig关于如果发生漏电情况会启到保护作用吗?会起到保护作用,但有一点区别,现以一电饭锅为例,有接地线的只要有漏电就会动作,无须人接触,而无接地线的必须人接触到电饭锅,开关才会动作。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S:
意见不统一!用实践试试吧!

网友T:
有谁拆个漏电保护器发些图片看看,有图有真相,期待。。。。。。。

网友U:
可以跳。当漏电时人就相当于导体和大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