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2-10-02):
对于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弄明白的地方,比如一台电动机有3个按钮 可以正转 停止 反转 怎么画图 最好是接线图 原理的我看不懂

网友A:
        最好是接线图,不要原理图 ? 接线图不就是原理控制图吗 ? 晕 !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0/2012100216150200001-1.shtml

   请 LZ 看连接帖子详细内容 !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我个人的感觉是,了解一个电路时,原理图比接线图好懂;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了解一下如何接线。

网友D:
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这是带闭锁的接线图

网友E:
楼主应该要的是楼上的这张图

楼主需要理解原理图,同时要掌握接触器的触点接头和线圈的接头在哪里。

先把主电路接好 再接控制电路!

网友F:
那你要看看接触器的原理了,那个是触点,那个是线圈分清楚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要的是楼上的这张图楼主需要理解原理图,同时要掌握接触器的触点接头和线圈的接头在哪里。先把主电路接好 再接控制电路!

明白各元件功能及控制参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

请问你画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你要看看接触器的原理了,那个是触点,那个是线圈分清楚就好了,

网友K:
很详细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M:
找个实物,拿个220的电。接上自已观察哈。就常开,常闭。

网友N:
自已观察想了解一下如何接线

网友O:
基本的东西。

网友P:
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啊

网友Q:
如果还是不晓得我就劝你去买个转换开关来安起就可以了。

网友R:
这样的图在《电气控制基础知识》书上都有,还电工这些的。

网友S:
照前面那个图接就OK了  挺简单的  主要是学会看电路符号啊啊啊

网友T:
顶一个吧   问题  都解决了

网友U:
楼主新人啊  这是电工的最基础东西啊

网友V:
留名观察     学会看电路符号啊啊啊

网友W:
连接图网上很多,自己百度一下就很多啦!

网友X:
刚开始做,还是不明白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Y:
实物做一次就懂了。。

网友Z:
对:爱学习爱讨论关于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内容的回复:

请问您用什么软件画的图呢

网友AA:
1,电工上的图纸可分为:原理图,展开图,接线图,竣工图。

2,一般看图纸都要先看展开图,再看原理图,然后就是接线图。

3,在图纸时要先看线圈再看触点。

网友AB:
这个很简单!随便找个师傅教下就可以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

真是费了好多功夫的。开始接触的人应该会感谢你才对。

网友AD:
电工书上都有,这是基本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请问你画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这个是用复制软件画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I:引用 网友D:你就照着这个图接就OK了。请问你画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这个是用复制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