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帖子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10-02):
 为了使电动机能够正转和反转,可采用两只接触器KM1KM2换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相序,但两个接触器不能吸合,如果同时吸合将造成电源的短路事故,为了防止这种事故,在电路中应采取可靠的互锁,上图为采用按钮和接触器双重互锁的电动机正、反两方向运行的控制路。线路分析如下:

一、正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正向启动按钮SB3KM1通电吸合并自锁,主触头闭合接通电动机,电动机这时的相序是L1L2L3,即正向运行。

二、反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反向启动按钮SB2KM2通电吸合并通过辅助触点自锁,常开主触头闭合换接了电动机三相的电源相序,这时电动机的相序是L3L2L1,即反向运行。

三、互锁环节:具有禁止功能在线路中起安全保护作用

1、接触器互锁:KM1线圈回路串入KM2的常闭辅助触点,KM2线圈回路串入KM1的常闭触点。当正转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动作后,KM1的辅助常闭触点断开了KM2线圈回路,若使KM1得电吸合,必须先使KM2断电释放,其辅助常闭触头复位,这就防止了KM1KM2同时吸合造成相间短路,这一线路环节称为互锁环节。

2、按钮互锁:在电路中采用了控制按钮操作的正反传控制电路,按钮SB2SB3都具有一对常开触点,一对常闭触点,这两个触点分别与KM1KM2线圈回路连接。例如按钮SB2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2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回路串联。按钮SB3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压KM2线圈回路串联。这样当按下SB2时只能有接触器KM2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1断电,按下SB3时只能有接触器KM1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2断电,如果同时按下SB2SB3则两只接触器线圈都不能通电。这样就起到了互锁的作用。

四、电动机正向(或反向)启动运转后,不必先按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止,可以直接按反向(或正向)启动按钮,使电动机变为反方向运行。

五、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接线示意图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电路的调试

1、检查主回路路的接线是否正确,为了保证两个接触器动作时能够可靠调换电动机的相序,接线时应使接触器的上口接线保持一致,在接触器的下口调相。

2、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试验,通电试验时为防止意外,应先将电动机的接线断开。

故障现象预处理;

1、不启动;原因之一,检查控制保险FU是否断路,热继电器FR接点是否用错或接触不良,SB1按钮的常闭接点是否不良。原因之二按纽互锁的接线有误。

2、起动时接触器叭哒就不吸了;这是因为接触器的常闭接点互锁接线有错,将互锁接点接成了自己锁自己了,起动时常闭接点是通的接触器线圈的电吸合,接触器吸合后常闭接点又断开,接触器线圈又断电释放,释放常闭接点又接通接触器又吸合,接点又断开,所以会出现叭哒接触器不吸合的现象。

3、不能够自锁一抬手接触器就断开,这是因为自锁接点接线有误。

网友A:
要是接触器触点粘死了,互锁触点正好又闭合了,如何避免三相短路.

网友B:
回1楼:

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1楼: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1楼: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不过接触器粘连了,那它的辅助触头也就闭合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回1楼: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

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回1楼: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真就没办法了吗,貌似接触器还有机械联锁装置吧,不过图上这种老式接触器是不能装的,要给正反转电路选接触器,还是选现在CJX2.LD系列的吧,即使粘死了也把粘死的触点拉开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回1楼:控制电路防止不了的短路,靠断路器(或熔断器)进行线路保护。不过接触器粘连了,那它的辅助触头也就闭合不上了。

正常情况下,主触点粘死了,辅助触点的常闭点就闭合不了,但我遇见一种外挂式的辅助触点,F4-11式的,扣在CJX2接触器上面,但那个挂扣断了,主触点粘死,辅助触点就闭合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G:
控制回路两根火线,按钮一闭合,就短路~!!!!!

网友H:
下面的控制示意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网友I:
对:明亮天空关于要是接触器触点粘死了,互锁触点正好又闭合了,如何避免三相短路.内容的回复:

里面不是有KM1、KM2互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