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的编程线缆能否用在信捷PLC上?

楼主(2012-10-02):
刚才看了信捷PLC的通讯口引脚图和编程电缆图,感觉和台达PLC的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A:
不能的,你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信捷很多东西和台达是类似,编成电缆各家都是有自己的定义和通讯模式,一般不会通用的

网友C:
信捷PLC性能和可靠性咋样?

网友D:
台达的线和信捷的线是一样的,可以通用的

网友E:
可以用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改天买上一台来自己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线和信捷的线是一样的,可以通用的

针脚虽然一样,但是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说~~~求华安出来鉴定~~~

网友G:
就算两边的脚位不一样,只要你的线一样就可以了啊。

线里边又没有交叉做动作。只是在PLC端取用的线脚不一样而已。

网友E:
没有什么争议的

用了N多了。

不需要验证

网友H:
对比一下线序一样就好啦。

网友I:
用过没问题

网友J:
一样的  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K:
我试验过了,里面的针脚一样,下程序的可以通用,

网友L:
可以通用的,一直在这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试验过了,里面的针脚一样,下程序的可以通用,

真的假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网友K 的回复内容:我试验过了,里面的针脚一样,下程序的可以通用, 真的假的···

啊君,不是每款都一样,比如XP3-16,建议使用XVP线,信捷专用

楼主:
XC2可以用,已验证过了

网友O(2012-11-24):
XC3的和EH是可以,正用着呢!

网友P(2016-07-25):
通用的,我也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