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怎样编写程序可以对一个模拟量地址多次赋值

楼主(2012-10-02):
我们现在有一项目,是这样:一个转盘在启动时要使用一个设定的高速速度,在减速位置的传感器有一个上升沿时要使用低速的速度。我们使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怎么用一个模拟量输出地址输出这两个速度值。也就是说,怎样对这个模拟量地址两次或者多次赋值有效。

网友A:
   没有用过富土变频器,这个变频器能写程序吗?在变频器内写个简单的运行程序,有两个速度,能过 PLC 的数据给定就行吧 ~

网友B:
现在变频器都有几套参数,使用外部条件选择即可

楼主:
对:ye_w关于现在变频器都有几套参数,使用外部条件选择即可内容的回复:

一个转盘,启动时是高速运行,转到减速位置的传感器后,转为低速运行到停止位置。我的设计是想通过条件的变化来给输出模块一个高速值和一个低速值,那这两个值怎么赋到同一个地址?因为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想尝试一次啊,希望能给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