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容器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2-10-03):
单相电机电容器的容量大小是怎么选的?比如60W的电机要配多大电容?

网友A:
单相电机电容器的容量

分相电容器的容量:
C=350000*I/2p*f*U*cosφ
式中:I为电机电流;f为频率;2p为电机极数;U为电源电压;cosφ为功率因数,0.5左右。

耐压选择:
Uc≥1.42*U

网友B:
学习了..公式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