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交流变直流桥式整流要用多大的二极管?

楼主(2012-10-03):
请问 36V交流变直流桥式整流要用多大的二极管

网友A:
用多大的,由负载来决定吧,

网友B:
电压不必考虑了,耐反压最低的都超过100V了。平均通态电流要大于负载电流,最好是2倍以上。负载电流大的要注意散热,3A以上就要有散热器了。

网友C:
那个要看负载的功率有多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