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ATV312系列变频器,通过DP卡与300通讯,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2-10-03):
通过DP卡,与S7-300通讯,DP通讯手册上第34页提到一些关键参数需要设置,请问这些参数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控制要求很简单,PLC发命令,让变频器启动,停机;能够设置运行频率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一般是波特率,总线地址等,其他的包括

网友:
没有用过 ATV312 系列变频器 , 看变频器对 DP 总线传送字的接收后处理到变频器哪个对应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