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cn 电源输入模块烧了,能买的到配件吗?

楼主(2012-10-03):
西门子s7-200 cn 电源输入模块烧了,能买的到配件吗?还有这个被烧到的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A:
找个一样的PLC,看看上面的型号搜索一下,我估计这个爆掉了,别的地方也可能损坏了。

网友B:
这个是压敏电阻,就是当电压超过限定值时,它自己变成短路了,牺牲自己保护电路。。。。把这个拆掉就可以用了,不过就没有过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压敏电阻,就是当电压超过限定值时,它自己变成短路了,牺牲自己保护电路。。。。把这个拆掉就可以用了,不过就没有过压保护了。

实是过压爆掉的,这个压敏电阻在普通电子市场能买的到吗?规格是怎样的?还有这会不会已经影响到了CPU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一样的PLC,看看上面的型号搜索一下,我估计这个爆掉了,别的地方也可能损坏了。

其他地方不会那么严重吧,那个确实是过压爆掉的,CPU模块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G:
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gongkong10000关于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内容的回复:

那是个保险。微型保险。淘宝上搜搜有的是。你这个可能是1.5A的。最早在三菱的PLC上见过。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楼主:
对:三把手关于回复内容: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gongkong10000关于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内容的回复:那是个保险。微型保险。淘宝上搜搜有的是。你这个可能是1.5A的。最早在三菱的PLC上见过。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内容的回复:

好的,我找找看,谢谢你了

楼主:
对:三把手关于回复内容: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gongkong10000关于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内容的回复:那是个保险。微型保险。淘宝上搜搜有的是。你这个可能是1.5A的。最早在三菱的PLC上见过。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内容的回复:

在淘宝里买了3.15A的,他说我这是3.15A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三把手关于回复内容: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gongkong10000关于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内容的回复:那是个保险。微型保险。淘宝上搜搜有的是。你这个可能是1.5A的。最早在三菱的PLC上见过。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内容的回复:在淘宝里买了3.15A的,他说我这是3.15A的,不知道行不行 内容的回复:

你那个标着3.15的才是保险

楼主:
对:电路板维修关于回复内容: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三把手关于回复内容: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gongkong10000关于看着到不像是压敏啊             内容的回复:那你认为是什么元器件呢? 内容的回复:那是个保险。微型保险。淘宝上搜搜有的是。你这个可能是1.5A的。最早在三菱的PLC上见过。一般为方形或圆形 内容的回复:在淘宝里买了3.15A的,他说我这是3.15A的,不知道行不行 内容的回复:你那个标着3.15的才是保险 内容的回复:

嗯,应该是保险来的,

网友I:
烧坏的是压敏电阻,但我估计保险也坏掉了,也要更换。

楼主:
对:wxh260关于烧坏的是压敏电阻,但我估计保险也坏掉了,也要更换。内容的回复:

你好,如果烧坏的是压敏电阻,那保险又是电路上的那块元件呢?

网友J:
对:xcr2323关于回复内容:对:wxh260关于烧坏的是压敏电阻,但我估计保险也坏掉了,也要更换。内容的回复:你好,如果烧坏的是压敏电阻,那保险又是电路上的那块元件呢? 内容的回复:

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看上面的回复知道,标着T3.15A,250v的红色元器件是保险丝。

网友K:
烧掉的是压敏电阻,可以空着不用,但建议最好还是换一个保险些。

网友L:
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看上面的回复知道,标着T3.15A,250v的红色元器件是保险丝。

www.360cgq.com  www.niuju163.com  www.bjkrck.com    www.wdbsq.com                www.ylcgq.com

网友M:
我的电脑旧根本看不清。红的是保险凑合看出来了。烧的并在电源上就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