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CPU226CN 内模块炸裂,寻找模块型号

楼主(2012-10-03):
CPU226CN型号

以上图片为CPU226具体型号

CPU226低层线路板

以上为内部损坏的线路板,处于PLC底下一层

炸开模块

以上炸开模块已经看不到型号。

因此求助是否有人知道具体型号,帮忙发给我谢谢!

网友A:
请教新装的三菱GX软件,打开新工程时提示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知道怎么弄不?

网友B:
你这还维修啊。发到修工控让他们维修的看看,他们老维修应该知道。

网友C:
看那外形貌似是降压型开关稳压电源控制器,但是我没拆开过,不敢确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维修啊。发到修工控让他们维修的看看,他们老维修应该知道。

      发给工控维修去吧!

楼主:
工控维修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啊?我还没在这里维修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维修啊。发到修工控让他们维修的看看,他们老维修应该知道。       发给工控维修去吧!

是不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