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12-10-04):
请问西门子300CPU系列,有一个分站的输入模块信号指示灯亮但PLC监控读不到输入信号,可是同一个站的输出正常。用变量表监控输入信号,第一次可以看到但一点击更新就没有了,可其它分站的就没问题。

网友A:
    如果你 PLC 没有报警,输入信号指示正常,可能是你组态中对点地址更新看看,还有你的监控不到输入信号,那 PLC 执行程序能检查到输入信号吗?

网友B:
节日期间还在坚守的人;都是工控狂者啊!向你们学习!!!

楼主:
设备原先运行好好的就停几天电后不行了,从PLC读取的组态正确且无报警,从梯形图里监控不到I/O通断,程序条件不能满足当然不能执行了

网友C:
输入信号类型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直接从卡件处加入信号进行测试。

楼主:
现在有新的发现,同一个I/O点在不同的块里监控状态不一样,开关量

网友D:
确保不同的快都调用了?

网友E(2012-12-19):
佛山凯新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是西霸士重载连接器、ABB低压产品一级代理,专业提供各种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如变频器、PLC、传感器、触摸屏、断路器、电缆等),承接自动化工程改造、PLC编程等项目!

QQ:263639769

联系人:邵工

联系电话:13612607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