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为50Hz的时间继电器用在60Hz的电路中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04):
线圈为50Hz的时间继电器用在60Hz的电路中会有影响???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的,绝大部分是50、60HZ通用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的,绝大部分是50、60HZ通用的元器件。

     电磁线圈很多在 50-60 HZ 工作都能正常!

网友C:
没什么问题滴。。。。。。

网友D:
其实50H和60HZ的区别不是很大,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不过是发电机的转速略有差别。选择50HZ或60HZ,在一个国家里,总得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的,绝大部分是50、60HZ通用的元器件。

线圈上有“50、60HZ”标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的,绝大部分是50、60HZ通用的元器件。

网友G:
可以这么说,有细小差别,但是你观察不到!

网友H:
实际是指频率变化的影响:1.
对于主电路而言,频率的变化影响集肤效应,频率高时集肤效应增大;2.对大多数的产品来说50 Hz60 Hz对导电回路的温升影响不是很大,线圈为50Hz的时间继电器用在60Hz的电路中一般不会有影响,可以正常使用;3.但对于吸引线圈而言就需要予以注意【比如牵引电磁铁】,50  Hz的吸引线圈用于60 Hz时电磁线圈的磁通将减少,吸力也将有所减少。

网友I:
可以用,没有问题,

电压只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