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VFD-B最高频率设置

楼主(2012-10-04):
各位朋友,VFD-B的变频器最高频率怎么调到600?

网友A:
VFD-b 你看一下手册,是否就是到400hz?

网友B:
好像是400HZ吧......

网友C:
没到600HZ,只有最大值400HZ

楼主:
可以调到超过400,我们这里有很多设备都调到了700Hz,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没有熟悉台达变频器的工程师,给点建议啊?

网友D:
对:ekinwut关于
可以调到超过400,我们这里有很多设备都调到了700Hz,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没有熟悉台达变频器的工程师,给点建议啊?
内容的回复:
用户手册的参数设置里面有,仔细看下频率设置,然后通过KEYPAD设置,具体操作手册都会给出。仔细看下。

网友D:
台达的变频器都能到600HZ

楼主:
我知道能调到600,关键是具体怎么调呢?

网友E:
要把最大输出频率,上线频率,额定频率选项都调到600HZ

楼主:
问题是调到400就调不上去了

网友E:
几年前我们解剖VFD-B,VFD-M的最高运行频率都是400HZ的,不知道这几年是否有改进了没有,所以现在也不好回答你。不过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估计也只是4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