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G PLC怎么上传程序到电脑?

楼主(2012-10-04):
是用这个编程软件吗,我选的300S对吗,怎么连线时,提示型号不对呢?
看图片有3个选项MK_K  、MK_H  、GK,我选个型号呢?
编程线是和K120S的一样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这个软件。应该是下面这个吧

网友B:
LG的产品上标示都是比较全的,你这张照片只是其中之一吧,应该还有别的位置记录着具体的信息

网友C(2012-12-09):
我有好多啊。有用到的吗。找我吧。www.whcljd.com

网友D(2013-01-19):
还有三星的PLC ,用的恐怕不多,我三星的都换了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