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和直流接触器如果接错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12-10-04):
交流接触器接到直流电会出现什么现象?直流接触器接到交流上又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A:
所谓交流接触是指其线圈是交流线圈,当然直流接触器的是直流线圈

如果将交流电磁线圈误接入直流电源,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使线圈烧毁;如果误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再加上线圈的感抗,使电流减小,导致电磁吸力减小,使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1楼回答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C:
交流接触器通常是交流线圈,但好像有过交流吸合、直流保持的用法;当然,其电压等级不一样。
还以为,交流接触器是用于控制交流电路的(主电路),直流接触器是用于控制直流电路的,主要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又当然,我这里所说,与主题隐含的条件不相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谓交流接触是指其线圈是交流线圈,当然直流接触器的是直流线圈如果将交流电磁线圈误接入直流电源,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使线圈烧毁;如果误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再加上线圈的感抗,使电流减小,导致电磁吸力减小,使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小型的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写有 AC,DC 可全部能用呢

网友E:
解释真到位,学习了!

网友F:
所谓交流接触是指其线圈和铁芯是交流的,当然直流接触器的是直流线圈,铁芯可以一样。

如果将交流电磁线圈误接入直流电源,由于交流电磁线圈的内阻很小,所以会产生很大电流,使线圈烧毁;如果误将直流线圈接入交流电源,由于直流线圈的内阻较大,再加上线圈的感抗,使电流减小,导致电磁吸力减小,使接触器不能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