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接地问题

楼主(2012-10-04):
PROFIBUS接地问题(转帖)

问:以前有个项目,运行了大约一年,profibus不稳定。从网上查了资料,说需要所有从站的地线需要统一。因为平常我们做profibus头的时候,屏蔽线都是和dp头压在一起的,而dp的地线和300的基板是连在一起的,那是不是所有的dp从站只要是dp头按照正规接线方法的话,地线都是统一了呢?

下面是网友的回答: Profibus通讯要求每个站点都做接地。在电缆连接到插头时,将电缆的金属网压在插头的金属条上,该金属条通过CPU或IM的接口部分的金属连接到安装背板,安装背板需要连接到地。 同时,在PB线进/出柜子的时候,屏蔽层也需要做接地处理,这样外部的干扰不会进入柜体,柜体的干扰也不会跑到线上去。

问:屏蔽电缆接地应接控制地还是就近接保护地?

下面是网友的回帖:现实的应用中其实不再区分控制地还是保护地,因为施工上很难做到。就一个等电势,只要截面积足够即可。
      比如小功率变频器,通讯电缆的屏蔽层,信号的参考接地,动力电缆的屏蔽层,都接到同一个等电势导体上,而大功率变频器的动力电缆屏蔽层会接在主PE的等电势体上,而通讯电缆控制电缆的屏蔽层会卡接在次一层截面积较小的PE等电势体上,由于主PE的阻抗远小于次PE的阻抗,因此在动力电缆屏蔽层上的干扰电流会从主PE导体上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