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S7-200做了个电机子程序模块,调用问题

楼主(2012-10-04):
急问:S7-200做了个电机子程序模块,调用问题

由于电机数量比较多,我做了个电机子程序模块,发现用一个调用时,应该没问题,但若超过含2个,调用同一个电机模块时,之间相互有影响!

求解答,目前发现RS触发器好想在子程序模块里不能用,可能还要定时器不能用!

网友A:
在两个调用子程序之间加一个定时器,为什么定时器不能用?我想应该可以用!在现实中也不能让多个电机同时启动!必须用定时器!

网友B:
如果功能模块中用到定时器;计数嚣;上升沿;下降沿;触发器;要建立独立的调用程序名字;不能重复!!!

否则会出现问题!!!

网友C:
子程序里用形参,每次调用分配不同的实参。

楼主:
谢谢大家!二楼恢复的和我测试的是一致的,上升沿;下降沿;触发器测试了都不可以用,因为我里面用到这几个了,其他与或非得逻辑都没问题!感谢大家!

网友D:
这问题问得太经典了。

多次调用的子程序里面大概有以下的东西不能常规地使用……

计时器;计数器;上升缘下降缘;置位复位。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是置位复位都在列席。

网友E:
5 楼说的有道理!我很早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