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在S7-300中的OB2-OB9

楼主(2012-10-04):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一般只用组织块OB1。
OB2-OB9是做什么用的,怎么用?

网友:
OB2--OB9 在S7-300里没有,系统不支持,你可以在CPU的运行属性里查看OB的调用

楼主:
是的,但是在管理器中却可以建立这样的块,可以编辑程序,
只是不能下载到PLC。

网友A:
OB2-OB9在系统还没指定功能,可能是设计者预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