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S7-300中的乘法指令

楼主(2012-10-04):
  如图。这是个有符号整数的乘法,正确的结果已经超过了16位宽。于是溢出。分析一下得到-4的原因,以及没有输出的原因。(书上说如果溢出保留底16位)

  32767×4=131068

网友A:
   MUL_I 为有符号字整数乘法,其对外显示是有符号字整数,字存储器可存储数的范围为0~65535,其显示为有符号的字整数范围为 -32768~+32767。其:0~+32767=0~7FFF,-1~-32768=>FFFF~8000。

 数32767×4=131068=1_FF FC其最高位1溢出,保留字存储器的16位的内容=FFFC,而数FFFC转换为有符号的整数=-4

网友B:
过来学习,那实际超出的当溢出,余下部分还是能正常显示出来吧 ?

网友C:
1楼 解释的很清楚了!

正解!

网友D:
学习了,这个指令很少用,一楼解释的真好!

楼主:
  "而数FFFC转换为有符号的整数=-4",我再想想。

  有溢出就不给RLO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