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自整定、速度给定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04):
欧陆590的相关问题:

1、欧陆590 自整定是只要电枢整定吗?我看的手册上好像只有这个,但论坛上有人说是还有励磁电流自整定,是否这样。

2、欧陆590 自整定时是否要脱轴(即是否只能带电机不能带减速机等其它负载),自整定时电机是否会转动?

3、欧陆590 的速度给定0-10V对应的是0-100%,这个100%对就的是最大速度还是电机额定速度,相应的是哪个参数啊?

    当要给定超过电机额定转速时如何给定?比如弱磁时,如何给出超过电机电机额定转速的给定转速?

4、欧陆590 带的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转要弱磁到3000转,编码器速度反馈方式,在ENCODE RPM里是设成1500还是3000,这个设定和速度给定的比例有关系吗?即给定100%对应的是否就是这个“ENCODE RPM”所设的值?

楼主:
项一个,希望有人尽快给予帮助。。。。

网友A:
没玩过欧陆的,不过给点建议你:

1、励磁电流一般是固定的2个档次;

2、你说的类似变频器那样的电动机辨识,按理说是要脱轴;不过我们没有那样做过;

3、一般设定电动机的最大速度值为电动机的额定速度;想超速的话,你就可以加大点最大速度,一般我们不这样使用;超速是有保护值的,需要设定!

楼主:
无论如何谢谢如上的!

其它的品牌的手册都有讲到这个100%给定的对应关系,但欧陆的手册里我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B:
要脱轴(

100%对就的是最大速度

原理都一样

网友C:
没人愿意回答有价值的问题

楼主:
100%对就的是最大速度,能否具体点,我就是没有找到。

这个最大转速是指哪个参数设置的。

共它几个问题,希望用过的人告知。

另外,这个自学习是否为静止的?

楼主:
知道的人,尽情回复下吧

知者不难。。

网友D:
我也正在纠结中,以前有人告诉了我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可惜时间太长忘掉了!

网友E:
脱掉励磁的两根线,然后进入自整定参数,改好之后给运行信号。不需要脱轴的。

网友F:
给大家一个专门聊直流调速器的群。165618265,大家技术交。

网友G:
仔细看看说明书,上面有介绍。

网友H:
自整定不需要脱轴,4.5版本的欧陆只能整定电枢,新版本的多一项励磁整定,自整定时电机不转,只有电流,电压有一小点点,,励磁自动关闭,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